哪位老师能发下胆机退耦电路的说明吗?

楼主(2019-12-26):
我记得是在一本书上  里面有电路图和详细的文字说明  哪个论坛看到过  就是搜索不到了  很想了解这方面的知识  谢谢大家了!

网友(2022-02-10):
没看过书上怎么说,我一般是按照退偶电阻(以KΩ为单位)和退偶电容(以uF为单位)的乘积不小于100来选取的,首先根据前后级电压差和前级电流计算出退偶电阻值,再按乘积大于100选取电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