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5VA的变压器,可不可以点亮一个6E2?

楼主(2019-12-26):
我找了一个5VA的小变压器,参数是输入220伏。输出6.3伏,500毫安。220伏8毫安。我在网路上找了一个6E2的驱动电路,带一级放大的。我想用这个小变压器驱动这只管子,做电平指示。小变压器是否能吃的消吗?我看了看管子的参数,灯丝300毫安,阳极电流4毫安,屏级电流2毫安。计算下来也就是不到3瓦的消耗功率。估计差不多
小变压器是我出去出差时在电子市场买的。线圈两边有2毫米的缝隙,我用漆包线穿绕了灯丝绕组。空载电压是7伏,接上6E2灯丝,电压降低到6.5伏,电流,310毫安。阳极电压,采用1N4007整流。但愿这个小变压器能稳定工作。

网友:
当然可以了。

网友:
用晶体管整流

网友:
怎么获取150V以上的屏极电压?这种小变压器,再加绕一个高压绕组,几乎没什么办法。

楼主:
我专门买的就是220伏/220伏的。我回来后,在线圈两边的缝隙间穿绕6.3伏灯丝绕组。这种变压器,很少见呀!哈哈!我看到了,就买了两个。

网友:
你应该买220V变110V的,这样输出电压更合适。

网友A:
激光老师:一只带一只是没有问题的,给你个参做对比。最大信号时     250X0.003+6.3X0.3=2.64W/85%=3W    加  小功率晶体三极管最大也就100mW       表二
       最大灯丝电压      6.9优
       最小灯丝电压      5.7伏
       最大荧光屏电压    250伏
       最小荧光屏电压    200伏
       最大阳极电源电压  250伏
表一

网友B:
拆开把次级拆一些把,之后把灯丝也绕进去,好看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激光老师:一只带一只是没有问题的,给你个参做对比。最大信号时     250X0.003+6.3X0.3=2.64W/85%=3W     ...

谢谢老兄的详细分析和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把次级拆一些把,之后把灯丝也绕进去,好看好用

变压器线圈两边有2毫米多的缝隙,我穿绕了灯丝绕组。变压器,原来次级只有220伏的一个绕组。我后来加绕了灯丝绕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兄的详细分析和数据!

激光老师今年又到哪旅游了。这里再给个近似的机器做参考。变压器标注的都是额定视在功率VA。变压器设计功率参数对工作温度连续工作时间是有要求的(都是已知量)。

网友:
过去的老变压器,同等功率的相对体积要大,每伏匝数也要多,上面是用条件近似的负载的机器,看 5W变压器是否够用以做做参考,欢迎坛友找错更正。可是那位歪瓜自以为是,只会用空空的名词叫板,实属孺子不可教也,这里随便拿出两张图片以示现在小功率变压器E型钢片的规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激光老师今年又到哪旅游了。这里再给个近似的机器做参考。变压器标注的都是额定视在功率VA。变压器设计 ...

去深圳。飞来飞去。变压器等我随身携带的。安检时,报警器响了,安检员,打开看了看。又看了看万用表和笔记本电脑。没说啥。就放行了。看来变压器,芯片电阻电容,乘坐飞机没问题(电子元件都有购买凭证,一包工具比较重,办理托运)。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