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山特在线式UPS能不能当作隔离电源

楼主(2019-12-26):
请教前辈一个问题,手里有一台老式山特2KW在线式UPS,这个不需要接电池就能启动,里面用的是变压器。看网上的原理是先把交流变成直流,然后再把直流转换为交流电,那么现在是不是可以当作一台隔离变压器用。直接说就是UPS出来的电压,只接触一极,会不会电到人。

网友A:
不可以,变压器只是逆变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变压器只是逆变用的

谢谢,我考虑是变压器先转变成直流电源,这时已经把交流隔离了呀,然后再把直流转换成交流,如果只碰到一极,会不会触电

楼主:
百度上介绍的:在线式UPS,一直使其逆变器处于工作状态,它首先通过电路将外部交流电转变为直流电,再通过高质量的逆变器将直流电转换为高质量的正弦波交流电输出给计算机。

网友B:
逆变接口要求接地,另外不接电瓶它能启动不能代表内部逆变处在工作状态,它平时都是工作在旁路状态也就是市电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逆变接口要求接地,另外不接电瓶它能启动不能代表内部逆变处在工作状态,它平时都是工作在旁路状态也就是市 ...

谢谢,你说的这些我没有注意过,试一下看看

楼主:
刚刚试了,这个老款的2KW,内部是变压器的,不用电池可以处在逆变状态,电池灯是闪烁的,拍的时候恰好是亮的。

网友C:
     有很多小功率在线式UPS实际上是在线互动式,这种UPS是不能当隔离电源用的,另外,就算是纯在线式UPS也都有旁路工作模式(实际就是市电直通负载),这种模式会在UPS工作不正常时自动切换过去,所以用UPS当隔离电源有一定的危险性

后备式、在线式和在线互动式UPS电源的区别?

1. 后备式UPS在市电正常时直接由市电向负载供电,当市电超出其工作范围或停电时通过转换开关转为电池逆变供电。结构简单,体积小,成本低,但输入电压范围窄,输出电压稳定精度差,有切换时间,且输出波形一般为方波。

2. 在线式UPS在市电正常时,由市电进行整流提供直流电压给逆变器工作,由逆变器向负载提供交流电,在市电异常时,逆变器由电池提供能量,逆变器始终处于工作状态,保证无间断输出。其特点是,有极宽的输入电压范围,无切换时间且输出电压稳定精度高,特别适合对电源要求较高的场合,但是成本较高。目前,功率大于3KVA的UPS几乎都是在线式UPS。

3.在线互动式UPS在市电正常时直接由市电向负载供电,当市电偏低或偏高时,通过UPS内部稳压线路稳压后输出,当市电异常或停电时,通过转换开关转为电池逆变供电。有较宽的输入电压范围,噪音低,体积小等特点,但同样存在切换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很多小功率在线式UPS实际上是在线互动式,这种UPS是不能当隔离电源用的,另外,就算是纯在线式UPS也 ...

这个是在线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隔离的,不管是逆变还是旁路模式。你看工作模式就知道了

当前是什么模式呢,旁路是上边的灯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有电池模式下是隔离的,其他都不隔离

谢谢,以为能隔离,做维修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考虑是变压器先转变成直流电源,这时已经把交流隔离了呀,然后再把直流转换成交流,如果只碰到一 ...

NO 你这样理解错了,先去网上找几个 UPS 图看看原理,以免盲目操作产生事故,

工频机(大变压器)的,变压器只是一个逆变器,接市电经过继电器直接转换至输出,
这时变压器变成充电器模式,除非你不接市电用电池供电逆变模式,这时相当于一台隔离电源,

高频机在市电模式是把交流转换成直流,然后经过桥路把直流母线电压转换成交流输出,
逆变模式时是由逆变系统转换到直流母线上再转换成交流输出,也可以是旁路模式市电由继电器控制直进直出

网友E:
既然是搞维修的,应该很轻松的能搞懂这个UPS的工作电路图的,切不可盲目的当做隔离变压器使用,注意安全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
NO 你这样理解错了,先去网上找几个 UPS 图看看原理,以免盲目操作产生事故,

工频机(大变压器)的, ...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是搞维修的,应该很轻松的能搞懂这个UPS的工作电路图的,切不可盲目的当做隔离变压器使用,注意安全哟 ...

谢谢提醒,维修是个爱好。本职工作是教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