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在镀银音箱线和铜音箱线之间

楼主(2019-12-26):
如题,这2者该如何选择,用于5.1声道中的主声道和中置,用哪种线好,望有经验老师解答一下。

网友:
铜线纯度够线径够闭上眼睛估计听不出与银线差别很多都是心理作用

网友A:
差不多的优质铜线即可,如今的音箱内部喇叭引线、喇叭音圈、功放内部引线、元器件引脚有的就是铁引脚,线材也是铜包铝,外部音箱引线线再好也无济于事。

网友B:
1.看线径:粗的好,够粗够大,给力。
2.同等线径:看股数,多的好。
3.同线径,同股数:银的好。

网友:
个人感觉,镀银线对于小信号传输有效果,而最后输出接音箱的大信号感觉和普通无氧铜音箱线没啥区别

网友:
应该是镀银音箱较好吧!

网友:
镀银应该比铜的好,但是区别能多大呢?不知道线有多长

网友:
中置音箱在5.1中的作用主要是播放人声频率范围很窄,用铜线应该够了吧。

网友:
雪花纯银线更好

网友C:
金子的线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的优质铜线即可,如今的音箱内部喇叭引线、喇叭音圈、功放内部引线、元器件引脚有的就是铁引脚, ...

感谢,你的回答最贴切了,那就不纠结,不换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音频频率很低,10KHz的趋肤深度大约0.7毫米(趋肤效应:信号频率越高,电流越趋于导体表面流动);
普通音 ...

感谢大师详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金子的线最好。

换个超导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看线径:粗的好,够粗够大,给力。
2.同等线径:看股数,多的好。
3.同线径,同股数:银的好。

完全明白你的表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