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修山特1000S型UPS需要接电瓶才能工作吗?

楼主(2019-12-27):
请问各位师傅,山特1000S需不需要接电瓶开机?
第一次接触UPS,上市电不开机,继电器不断吸合后红灯闪然后报警,上电时测充电板瞬间有27V输出。按开机键系统自检,继电器吸合,报警,再自检,吸合,报警。因手头没有大电流电源,也不能试逆变。单侧充电板工作正常。
有图纸的请上传一份,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头有个这电源、原电池无、身边无原型号电池、有个应急灯上拆下6v电池可否敢接上试机?

此机是外接24V电瓶。
你可以不接电瓶,插市电先不按开机键,看是否有27V充电输出;再按开机键,系统进入自检。

网友B:
   必须给它满足条件才能运行,找一个直流电源模拟下电瓶电接上输出空载试试。现在东西就没有图纸这么一说,如果用户需要量大,聪明的想到维修便利提前索要图纸资料也许厂家给给几张施工组装蓝图,图纸上还有保密禁止外传字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给它满足条件才能运行,找一个直流电源模拟下电瓶电接上输出空载试试。现在东西就没有图纸这么 ...

谢谢回复。

网友C:
UPS开机自检一般需要测试逆变状态,所需瞬间电流较大,不然会报警。建议接电池,或者接大功率电源模拟电池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UPS开机自检一般需要测试逆变状态,所需瞬间电流较大,不然会报警。建议接电池,或者接大功率电源模拟电池 ...

学习了,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D:
最好找个小电瓶试一试

网友E:
注意安全. 前两天好像有坛友说过有些UPS的电瓶充电电路与市电不是隔离的. 这对人身和设备都是威胁. 我自己的TG500就因为想测试波形, 接示波器时直接将 UPS 给烧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注意安全. 前两天好像有坛友说过有些UPS的电瓶充电电路与市电不是隔离的. 这对人身和设备都是威胁. 我自己 ...

是的,这个也是不隔离的,前级12欧的功率变压器开机冲击电流很大,维修要非常谨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找个小电瓶试一试

电流要求很高,最低也要20AH以上才行。谢谢回复

网友F:
有的ups内置充电板上除了蓄电池线外还有另外一路开关电源直接稳压整流独立供给的电压给逆变主板。不接市电逆变主板辅助电源(提供CPU及控制检测IC、运放的多种电压)不供电,整机开不了机不工作。
有的UPS尤其是内置电池短效型的,内部充电板功率不大充电电流也不大。即使不接电池勉强开机,充电板提供不了辅助供电瞬间启动功率,也无法正常开机。
如果开机正常,无电池肯定是正常现象。多数即使报警也能工作,稳压输出。极个别的内部程序决定检测无电池报警后不工作无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的ups内置充电板上除了蓄电池线外还有另外一路开关电源直接稳压整流独立供给的电压给逆变主板。不接市电 ...

此机型需接入电池,现逆变已修复,但接市电,不论是否按开机键,系统自检后报警,有时开机自检后启动瞬间保护并报警。谢谢!

网友:
逆变主板电池接线附近应该有个二极管隔离给辅助电源供电的,一般短接即可。谨记查清确认后再短接!

网友A:
手头有个这电源、原电池无、身边无原型号电池、有个应急灯上拆下6v电池可否敢接上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