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万用表200欧档不归零的问题

楼主(2019-12-27):
胜利万用表200欧档不归零,如图,2K档以上正常,此情况如何调校,需要开盖吗?开完盖调哪里?

网友:
换超导表笔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笔线电阻,很正常。有的线(加表)0.3---0.5欧姆呢。

正常就行,谢谢

网友:
表笔不错,才0.2欧。

网友:
表笔电阻, 一般测低电阻 除了四线电桥那些, 普通表最好用带δ变量的,相当于归零。

网友(2020-01-28):
表笔线电阻,很正常。我的线(加表)0.5欧姆

网友:
你图片来说0.2欧正常的。因为这种跑线路超细尖的表笔本身电阻就大(因为前面的探针是钢的,这种表笔一般是用来测密集管脚线路通断的,内阻大小不重要)。如果还有疑问就换一付好表笔在测测。

网友(2020-04-27):
清洗V片,铜箔

网友:
我这个能归零!

网友(2020-08-14):
用镊子短接试一下

网友:
功能正常使用,表笔之前的有内阻

网友:
就因为它(包括4位半数字表测量小电阻因有残数不好用我才做了个毫欧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