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锡丝用完了

楼主(2019-12-27):
焊锡丝用完了,各位大佬推荐一下什么牌子的好!

网友A:
如果是普通电烙铁。不推荐无铅焊锡丝。那是焊台用的,配合普通电烙铁很容易把电路板铜箔烫下来。熔点太高。有些年轻人以为含铅焊锡如同洪水猛兽,耸人听闻。我指导学生电工实习用焊锡丝都是云南个旧白猴或天津中亚。山东即墨某厂锡丝比例有问题,流动性差。只合用75W外热烙铁焊接电子管线路。焊电路板焊出来像豆腐渣。

网友:
牌子不重要,锡含量63%上品,无铅上上品,含银极品。
一般焊接50%以上的焊锡,算能用。再低的是渣渣。

网友:
什么价位的不说,别人没办法推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普通电烙铁。不推荐无铅焊锡丝。那是焊台用的,配合普通电烙铁很容易把电路板铜箔烫下来。熔点太高。 ...

教科书一样的经典回答,赞。

网友:
我用友邦sn63pba

网友B:
我从隔壁论坛买过“千住”的好用,还又就是云南的“白猴”,这两个都不错,流动性好,焊点光亮、饱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从隔壁论坛买过“千住”的好用,还又就是云南的“白猴”,这两个都不错,流动性好,焊点光亮、饱满

请问 隔壁的哪个论坛  38度吗

网友:
友邦的低熔点,非常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 隔壁的哪个论坛  38度吗

就是广播论坛(因故障,现上不去了,无法联系卖家);白猴的就是下面这家

网友:
用了几年国产凯纳,很爽。

网友:
买国标Sn63PbA,锡铅比例是63:37,熔点低,附着性好,流动性也不错,我买了一斤友邦的,先用着

网友:
焊台我也是有无铅焊台的,不过低熔点特性也好的锡铅焊锡丝谁不喜欢用呢?除非是有环保标识

网友:
以前用过荷花,熔点低,焊锡光亮,逛电子市场的时候老板呐那个热情啊。我的也快用完了,回头还是用荷花。

网友:
买锡丝,还是去电子市场好,还可以现场检验一下质量如何(商家一般都做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