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淘了一台健伍X85卡座,不知如何开机?卡座后面有二个接口标有AC16v和系统控....

楼主(2019-12-27):
求助高手: 淘了一台健伍X85卡座,不知如何开机?卡座后面有二个接口标有AC16v和系统控制SYSTEM,如何弄才能开机?谢谢!

网友:
给你个链接,里面有——https://www.jdbbs.com/thread-8310900-4-1.html
按他的方案:除了加变压器,还要在TEST MODE 测试口接二极管+轻触开关。

网友:
按图接上AC16V变压器。用手同时按A/B卡座【停止】按键,通电就可以开机。

网友(2020-02-09):
有X-85的说明书,启用test模式。说明书上写的是:接上AC16V变压器。用手按A卡座【停止stop】按键,通电就可以开机。同时按A/B卡座[暂停pause]取消测试模式,估计可以停机。加
测试模式test 二极管10+7-,timer play 9+7-,timer rec 8+7-,我理解后面两个是定时播放的定时录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