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明纬开关电源上字母意思

楼主(2019-12-28):
明纬开关电源上面有标识(CNT  -S  TOG  PF,CNT和-S TOG是短接的)不知道表示什么,请教大家,谢谢!

网友A:
PF:Power Fail signal output terminal 电源故障指示
CNT:ON/OFF Control terminal 电源外部控制信号
TOG:公共端
PV : 输出过电压保护
PC : 输出过流保护
+S -S :负载电压反馈端

网友B:
二楼是高手,谢谢解答。可是没看到电源输出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PF:Power Fail signal output terminal 电源故障指示
CNT:ON/OFF Control terminal 电源外部控制信号
T ...

谢谢,百度出来也是只有字面意思,主要是想要比较深度了解一下具体什么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百度出来也是只有字面意思,主要是想要比较深度了解一下具体什么功能

明伟电源种类很多,用料也实在,价格都不错,建议多拍图,大家一起交流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百度出来也是只有字面意思,主要是想要比较深度了解一下具体什么功能

功能含义说的已经很清楚了,具体要根据电路图来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楼是高手,谢谢解答。可是没看到电源输出端

        红,黑不是输出吗。

网友C:
缩写我也看不懂,但是接线很有意思,都碰到金属外壳真的都没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缩写我也看不懂,但是接线很有意思,都碰到金属外壳真的都没事吗?

没有碰到机壳,已经改成可调充电器了,42V-138V可调,电流最大5.8A

网友:
看来这是个真明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