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18的质量

楼主(2019-12-28):
昨天用TDA7021做个收音。    信号输入有1级放大9018.

调试好久   就是不出声音  有噪音。谐振频率也在范围内。

最后把引线接到 12脚 上  就可以收台了。

今天我又测试了下。接在9018前面  都是噪音    没台了。

9018是我在宝  上买的      翻了下之前的帖子   都评论9018的噪音低。

我现在想 是不是管子的质量不行呀

还有件事情  昨天排查的时候   有个瓷片472   只有2.多NF

现在这些东西 差距怎么这么大?

还只是我碰到这样问题。大家讨论下

网友A:
这么多人都指出是9018的集电极电阻取100k不合适。

楼主还在这里纠结,是不是买到假管了。电路不改正,你用一万个图示仪来测9018,都没有用。

先把那个集电极电阻换成470欧,或者1K,再来讨论吧。

网友:
9018国产请买江苏长电的。 4.7nF 看看村田,基美, 国产的看看风华,德尔创之类。

网友:
上图,你接的电路图,9018单管高放很简单的电路。一个管子两个电阻外加两个瓷片电容

网友:
基极那个电阻一端接集电极,不要接电源+

网友:
9018 应该比较少假货吧..

网友:
强烈建议,9018之前加滤波器。

要不干扰的频率范围太宽。中波段更厉害。虽然收音机听不到,但是很多的信号同时进入9018,进行放大,都是噪声。无用的信号就是噪声。

我感觉改成共基极放大样式,应该比较好。

网友B:
就这么一个问题丢上来,让大家猜???猜是不是元件问题?是不是电路问题?是不是参数问题?是不是焊接问题???好歹上个电路,上个实物不然大伙猜?我猜你焊接错误。图

网友:
一般来说,9018还是不错的。线性好,结电容小,放大倍数也不巨大,很好用的。

楼主:
原理图刚画  参数还没修改。

装备打样   在继续测试

补充内容 (2019-12-30 15:07):
原理图是刚画的  还没修改。。想删也删不掉了  。造成很多人只看图片。。。没看到这段话。。。。实际参数是按下面网络上的  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这么一个问题丢上来,让大家猜???猜是不是元件问题?是不是电路问题?是不是参数问题?是不是焊接问题 ...

焊接的太乱      已经发上来了

网友C:
R45怎么取100K啊?管子都饱和了。改成1K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R45怎么取100K啊?管子都饱和了。改成1K吧

刚画的  还没修改呢    板子是按
这电路做的

补充内容 (2019-12-30 15:08):
大家注意  实际是按这个图做的   ,郁闷了

网友D:
之前从淘宝买过一套三极管包,好几年了。直插的,用晶体管图示仪按型号扫过一遍,发现就9018异常。

网友:
偏置电阻22K感觉还是偏小,在2.2K集电极电阻下,三极管基本上会饱和。因为做100M的高频放大,9018要取几毫安电流才容易获得较高的Ft和较低的Nf,一般集电极不接电阻,可以将2.2K电阻换为零点几微亨的空心线圈,用漆包线在直径5MM的螺丝刀上密绕十几二十圈即可,可以提高高频增益,抑制低频增益。

网友:
这个东西的印象来自调频发射器

网友:
典型的几个样子,基级电流5uA步进,纵轴取样电阻为100R,所以ic纵轴计算为纵轴电压/100。手册截图长电的。

网友D:
这是9014的。楼主可以参考下上面几张9018的图,查下电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是9014的。楼主可以参考下上面几张9018的图,查下电路。

您测量的9018和我测量的差不多。9014也差不多。曲线就是这样子。

9014很正常。但是,9018,居然出现了负阻值现象。好像是从2v开始,电流一大了,就出现ic随vc降低下来,然后走平这样的曲线。

好像是放大倍数,突然降了下来。这样的话,在负阻值位置,很容易振荡吧。

不知道其他老师测量的怎么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您测量的9018和我测量的差不多。9014也差不多。曲线就是这样子。

9014很正常。但是,9018,居然出现了 ...

您指的负阻值是dVce/dIc吗?粗略看,Ic控制在比较小的水平下还是没啥问题的。但我的图示仪Ib最小档就是5uA的了,要不然可以多画几天小电流的了。这些杂牌管看起来和长电的那个手册相差很远。

网友:
r45  100k这电路不用活了。别的不说,你测下9018  eb极的电压剩多少。能开启不。就算不放大信号,外界的信号也无法通过。

网友:
R45用的100K,就是明显的错误。

基极100k,集电极100k,三极管工作在饱和区,肯定不能放大信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指的负阻值是dVce/dIc吗?粗略看,Ic控制在比较小的水平下还是没啥问题的。但我的图示仪Ib最小档就是5u ...

是啊,就是这意思。

别的管子没有发现这问题。

上面的曲线向上拐,是弱击穿,导致电流大;向下拐,很是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接的太乱      已经发上来了

先给线想办法走好一点,射频的东西,不能这样飞来飞去的。然后,保证焊点不要有假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之前从淘宝买过一套三极管包,好几年了。直插的,用晶体管图示仪按型号扫过一遍,发现就9018异常。

很可能9018没问题,是测试时自激了。9018是超高频管,对管脚连线寄生参数敏感。测试仪的连线很长,只适合测普通高低频管。

网友:
明显R45的阻值太大了,9018基本上没发正常放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很可能9018没问题,是测试时自激了。9018是超高频管,对管脚连线寄生参数敏感。测试仪的连线很长,只适合 ...

50只里有4只这样的。这个图示晶体仪扫描周期是ms级的。

网友:
一般情况不是用9014、9015噪声更低么

网友:
这是仙童(分立部分现在并入ON了)的9018数据手册的截图,很少能找到国内厂家这个曲线,但大致还可参考下。1mA下频率和最高频率相差约20% ,满足楼主的应用还是没问题的。Ic变小增益也会变小,具体就得看电路了。楼主13楼那个图,单纯说高放部分,不看前后的输入输出阻抗。R8的取值感觉偏小,使Vce的工作点电压偏低。至于采用共射高放在这合不合理这个不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人都指出是9018的集电极电阻取100k不合适。

楼主还在这里纠结,是不是买到假管了。电路不改正,你 ...

看图片下面的话   我那个是刚画的电路图  参数还没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9014的。楼主可以参考下上面几张9018的图,查下电路。

你这个示波器  是周立功的吗?

使用感觉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示波器  是周立功的吗?

使用感觉如何?

泰克TBS2072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示波器  是周立功的吗?

使用感觉如何?

界面很像优利德

网友:
可变电容哪里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是蓝箭的,和您发的SS9018的那个基本没差别,网上能找到UTC的也是一模一样的。

从图上可以看出,集 ...

和您解释一下我做测试是对应楼主的标题,并没有针对楼主的问题做定性分析。再有不管是1000M亦或是600M对楼主的应用是没有啥影响的。厂家把曲线做出来,并没有要求用户一定要在5mA下使用。从图示仪做的曲线可以看出,使用5mA的Ic对我手头的9018来说是有风险的,与高低频无关。

网友H:
说了多少次,用2sc3356替代9018, 1mA时fT接近2G

网友:
楼主给你给参考,收音机上抄下来的电路,你的电阻取值不对: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说了多少次,用2sc3356替代9018, 1mA时fT接近2G

其实FM收音机,用3356还是9018当高放,听不出区别。

网友:
工作点没有调整好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其实FM收音机,用3356还是9018当高放,听不出区别。

本地强台确实没区别,要是信号弱点的好处就出来了,同等条件下, 3356的hfe会更高

网友:
我没有那么多仪器测试,这种不是直流耦合的对我来说只有两种,能用的,不能用的。电路试用见效果。
原来黑白电视高频头,就有使用9018的。甚至是U头也有用9018的

网友:
换2SC3355效果更好

网友:
搭车问个问题:
三极管检波,Ic在50ua级别。要输入电容小、ft高,用3355还是9018好?
pdf上是看不到50ua时ft的,而这是关键点。恐怕9018在微电流时的ft会更好,而3355是大电流应用管。从现有pdf可以看出,3355的ft随着Ic减小而急坠,9018ft的坠落速率就慢多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刚画的  还没修改呢    板子是按

这电路做的

这个图能工作吗,我的为什么不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图能工作吗,我的为什么不工作

可以工作,效果不理想
我打的板  估计明天到   到时 好好的调试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问题冰岛回答一下吧:三极管检波器,无论是集电极接负载还是发射极接负载,负载电阻上面都并联一个容 ...

谢谢老师,您说的明白了。

再请教一下,如图中波直放机,GZL上实际并着3个电容,一个是线圈分布电容,另两个是结电容。

如果用9018检波,那么C1+C2大概在什么级别?小几p、大几p、十几p、还是几十p?

9018检波、3355检波、双二极管倍压检波,这3种方案,最终哪种并联在GZL上的总电容最小?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可不好说,业余条件下难做实验。不过可以肯定一点:如果三极管用的是9018,那么影响最大的还是线圈自身 ...

用TDK磁屏蔽电感,散杂感应小,分布电容也小

网友:
高放不调谐,噪声当然大,噪声与带宽成正比,至少可以用低Q的LC带通做负载啊。
由于特性的非线性,输入有强信号的情况下,会产生交叉调制,信号混乱得1B!
所以标准产品都应该有带通+陷波器,吸收带外信号和带内强干扰。

网友(2024-01-03):
引用 网友D:
50只里有4只这样的。这个图示晶体仪扫描周期是ms级的。

请问这个是什么晶体管图示仪,什么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