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5联疑问加高频头电路请教

楼主(2019-12-28):
如图,那个不大不小的第5联是做什么用的?另外此空联系可不可以做调频三联用?
另外此图可不可行,我自己借鉴几个图画的,选频回路有和没有性能指标差的多吗?如果要的话,制作时候应注意些什么问题?如何调试?电容电感怎么选?谢谢各位大咖请不吝赐教!!

网友:
现成的高频头,如是好的就直接用,不必做电子管高频头了。

网友:
应该是晶体管鸡鸡上用的,一般问题不大......

网友:
我有一个跟楼主一模一样的高频头 供12伏直流电接电子管中放 效果不错

网友:
首先,按照楼上说的,能不改尽量不要改了。要是改在选频耦合用线圈空间耦合,不用耦合电容c

网友:
小时候有一个丹东高频头,被外壳所吸引,既然拆掉了所有元件,留了外壳…哎…还被老爸骂了

网友:
改了可惜了。

网友:
出了买个三连再做胆FM了。

网友:
这张图用两连就够了~

网友:
第五连,本地振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本来就是调频、调幅接收用的,根本不用改,容量大的两联是调幅用的、容量小的三联是调频用,其中容量大些 ...

说拧了

网友:
这板的混频部分好像用了一厚膜电路~

如果它出问题了那没两下子是很难修复的~

那只有拆连用了~

楼主:
谢谢大伙,该是必须的

网友:
我的中周帖子里有两个电路图,很不错的,你看一下

网友B:
这个应该是ALPS高性能高频头.个人DIY没可能超越.我也有个等下上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ALPS高性能高频头.个人DIY没可能超越.我也有个等下上图

很多大品牌都选择ALPS调谐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