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反接欠压保护电路

楼主(2019-12-28):
      功放级我喜欢用D8002,图其简单,又不多占电路板面积。但D8002有个致命的弱点,电源反接瞬间都会烧毁。人老迷糊的时候多,那些从笔记本电池中拆出的18650电池,又是平头,一不注意就整反。一毛钱的D8002倒不心痛,只是拆机麻烦,烧了几次也搞得神经稀稀的了,每次上电池都很紧张,总要多次检查 。  收音机多,收音机的音量也开得小,经常忘了关掉(开关也会回弹重接),18650电池过放后很难充。
      因而,弄了个反接欠压保护电路,用了数月,安全实效,传上供朋友们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上串个二极管即可解决

电源上串个二极管是可以解决电池反接问题,但二极管0.7v的压降,对于低电压供电的收音机性能影响不小,同一机子,3v与3.7v的整机性能是有明显差别的,这对我这样苛刻的人很难忍受。MOS管压降极小,内阻比通常的开关接触电阻还小。MOS管是一种新元件,对我种老玩童有很大的吸引力,总试图应用于收音机中。

网友A:
电源上串个二极管即可解决

网友:
原理浅释:
以左侧图为例,右边靠近电池的那个AO3402是N沟道MOS管,在这里是把它的D和S交换使用,目的是为了让寄生二极管跟正常的电流方向一致。
在电池正常连接的时候,这枚管子的G极接正电压,管子导通,同时寄生二极管被短路,由于NMOS管的导通电阻一般在几十毫欧,因此导通压降很小,大约也就几十毫伏。
如果电池接反,NMOS管的G极接负电压,管子截止,当然同时寄生二极管也是截止的。
再看左侧欠压保护电路,当电池电压足够的时候,R1和R2的分压在R1上的电压到达9015的导通电压,9015导通,给左侧的AO3402栅极G提供正电压,使之导通,当电池电压降落到预设值的时候,R1两端的电压降落到无法维持9015的导通,于是9015截止,切断左侧AO3402的栅极偏压,于是左侧AO3402截止,R3的作用是给MOS的栅极一个下拉电阻,以免高阻抗的栅极感应电压误导通,同时也是9015的集电极负载,因为没有它的话,9015没有直流通路。

右边那个电路的原理是一样的,只不过防反接管子用的是PMOS管。

网友:
这个挺不错,既能保护电池,又能保护后续电路

网友B:
何不再加上低压保护

网友C:
最简单的是18650加保护板,8002电源反向并联一个二机管。电池接反时,8002被钳位反偏0.7v。基本不会有事,流过二极管的电流被锂电保护板限制2a峰值后,保护板切断供电。也就一顺间就启动保护的事。忘关开关,一般保护板在低于1.8-2.5v关闭输出防过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是18650加保护板,8002电源反向并联一个二机管。电池接反时,8002被钳位反偏0.7v。基本不会有事, ...

您的方法当然更简单,不过成本高了点,成品保护板就是欠压及过压、过流保护,由芯片和两三个MOS管组成。与我这大同小异。售价1元左右。我这东东总成本不过一毛多:9015、MOS管贴片0.03元/只…,做PCB板时随便找个角落就装下了。

DIY嘛,就是一个折腾,消耗脑细胞,打发无聊时间。不想折腾,用钱当然最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何不再加上低压保护

何不再加上低压保护?
您说的是过压保护吧?开关电路比放大、振荡电路简单。只要设置正确,了解元器件,啥玩意儿都可拼凑出来,如同小孩子搭积木一般。
过压保护对巳定制机型无意义,除非是以后防手贱时,再增加一个管子、两只电阻而已。

网友:
正好需要这个,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是18650加保护板,8002电源反向并联一个二机管。电池接反时,8002被钳位反偏0.7v。基本不会有事, ...

市售的18650电池保护板买过,也用过。有个特性不合我的嗜好,欠压保护值太低,正如您所说的“低于1.8-2.5v关闭输出防过放”,这个数据对18650电池的损伤很大,有可能使电池提前老化或损坏。而且,很多常见的自动检测(1.2~3.7v)充电器也会误判,使低于2.5v的18650电池充不进电。18650电池充满时4.2v,降至3.5v时,电量巳所剩无几,再用没有意义,及时充电才对。所以,我取值较高,降至3.5v时,便启动保护,提示充电。

网友D:
看来楼主又有新作问世了,版本都更新到LYZ 7012C了,祝贺祝贺!但709之后就没见公布过了?

网友:
终于看到老师的新帖子了,拿来消化一下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楼主又有新作问世了,版本都更新到LYZ 7012C了,祝贺祝贺!但709之后就没见公布过了?

谢谢支持!
709后,遭受一次重挫。由于过分迷恋固体硬盘的高速,收音机的制作档案全在固体硬盘上,一直没有备分。不料,用了4年的固体硬盘终于出问题了,几年来的心血尽毁,至今还未走出阴影。
加上冬季来临,一年一度的冬眠也开始了。虽然不甘寂寞,也只能在电脑上写写画画,心情不畅,动烙铁的时间少之又少。
嘉立创予以的福利,不用实在难却其盛情,每月两板还是坚持了下来。

但没有一款完成整机和最终的优化,电路上还是一如既往地常规电路线,只是在元件数据和各级增益,以及耦合形式上进行推敲调整,也在多波段,组合4联可变调谐,新的调谐机构进行摸索和尝试。
由于没有最终的成品,不好意思公开展示,更担心自己的肤浅和弊病洖导害人。只好等以后成熟后,向朋友们汇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