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可以通过单端电路阴极电压来判断管子的老化程度?

楼主(2019-12-28):
如题。

网友:
前提是其他元件不变值

网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69075&extra=page%3D1&mobile=2 看91楼

网友A:
可以,主要是现在没经验值。

网友:
这个是个课题,但是意义好像不大.....

网友:
根据屏压(屏对阴)和阴极电阻上的电压(栅负压),在手册曲线上(帘栅极电压对应)找到对应的屏流值,然后跟实际的屏流值(阴极电压/阴极电阻-几毫安的帘栅流)对比,如果后者小很多的话,那说明管子出现老化。

网友:
我是这么认为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最好的判断是灯丝加额定电压,测量栅极阴极电阻,几百欧以下正常,1k以上管子老化,

网友:
可以通过测量阴极电阻两端电压换算出屏极电流和帘栅极电流之和,大致判断电子管新旧。不推荐用万用表欧姆档测量阴极发射电流。这种方法非常不准确。只适合业余判断电子管新旧。到底几成新,是否到达寿命限额,是判断不出来的。

网友:
条件没变、屏流变小很多=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主要是现在没经验值。

如果这种方法可行就好办了,手头同型号不同成色和品牌的管子有好几个。

网友:
既然手上有有管子,那就换一个试试,以前维修都这样,怀疑哪个管子有问题,拔下来换个手上好的试试。

网友:
八楼坛友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的判断是灯丝加额定电压,测量栅极阴极电阻,几百欧以下正常,1k以上管子老化,

栅阴电阻值对于功率不同的管子是不是区别很大?

网友:
我是电子管测试仪器测,看卡片基本能判断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光和管子有关系,和测量电压的关系更大,所以这个方法是最不靠谱也根本无法定量测量的方法。

8年以前,搞到过一批拆机6N1。当时手头没有电子管测试仪。用这种方法临时试验,即,点亮灯丝,用指针式万用表欧姆档合适档位测量栅极对阴极的直流电阻。发现侧面熏黑的旧管和某些批次侧面透亮的成色较新的管读数差不多。不同年代的,差异也很大。有些时候欧姆档本来已经调零,测量时表针甚至超过0刻度线,说明成色超过100%的“好”。后来深入研究了电子管工艺和测试方法的国家标准。才发现这种测试方法仅适合于60年代之前生产的古董电子管。因当时阴极工艺落后。电子管失效原因多为阴极发射能力衰退。70年代往后阴极制造工艺改进。电子管失效的原因更多样化,如二次电子发射等。阴极发射能力衰退已不再占据主要地位。举例如,上海70-80年代产品6K4、6U1和6P15等,侧面虽涂满镜面但阴极发射能力仍然优良。

网友:
引用 楼主:
栅阴电阻值对于功率不同的管子是不是区别很大?

根据个人经验,电子管栅阴电阻和管子功率差别不大,当年判断黑白显像管好坏就用这个办法,显像管电流只有几百微安,指针万用表,打在x100档,测出阻值越小越好,甚至还有负值。几百欧以内管子好。到1k以上光栅亮度就差了,10k以上不发光,测了一些其他电子管,基本是这个范围。业余判断就是这种办法。有仪器的毕竟是少数人。有朋友说,这个测量和电压有关,是的。可指针万用表的x100档电压只有1.5v 这一种电压,说这种测量方法不靠谱的说法是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