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显像管还能亮吗?

楼主(2019-12-29):
断了尾座末端的玻璃头,头还在,能利用吗?

谁有12寸能送我两个吗?

网友(2021-03-18):
不是铅,是石墨,大胆的把外涂层弄掉,往里面灌砂子,摇晃直到把里面弄透明了做鱼缸挺好。管径套上橡胶或者其他软管(用胶密封)向上弯使其高出水平面,荧光屏朝前鱼在里面游很好看。

网友(2019-12-29):
玻璃管封口一断漏气了

网友:
看哪有收废玻璃的

网友:
可以用来当花盆。

网友:
肯定报废了 即使通电 灯丝也会立马烧断  不过可以切下管颈当个鱼缸花盆什么的

网友:
显像管  有替代产品淘汰了

网友(2020-03-30):
绝对的报废!楼主扔了吧!

网友(2021-01-05):
什么牌子电视

网友:
当年高中同学,他说拆电视机的时候,碰到那儿了,听见哧一声,再也不亮了,有声音无画面

网友:
你上废品站找找 , 或许有黑白的 ,    我家是有2个黑白的 ,  可能是12寸的  , 即使你想要   , 我也不敢发货    ,自提还行

网友:
这东西,漏气了,就没有用了;
单独收这个显像管估计很难,现在没有捣鼓这个东西的了,收台旧电视机倒是有可能。

网友:
这玻璃含铅量高,有污染,养鱼养花都不好吧

网友:
想当年上海的电子管厂,有维修显像管的,他们把后面的电子管割掉,再配只新的装上去,抽真空后又可以使用的。现在已经不可能了。

网友(2021-03-03):
切割一下当花盆,好像还有毒。扔了吧。

网友:
有几台12寸的电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