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LED恒流源

楼主(2019-12-29):
闲时做了给电源单锂最高能驱动7串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楼图中的Rs是限流电阻吗?6005的2脚是否可以用一个小可调电阻来调节PWM控制端的电压来细调led的恒流 ...

使用芯片前建议仔细读读规格书,上面什么都有。

2脚标为“EN”,意为使能,高电平使能、低电平失能。这个脚不能简单的接个电位器调电流。如果您调电流的目的是调光,倒是可以利用这个脚。例如用555之类的IC搭个PWM输出电路,利用接在555上的电位器控制脉宽,再把PWM输出接到2脚上。调电位器增减PWM脉宽,即可控制XL6005的工作百分比实现调光。

Rs是电流取样电阻,规格书上给出6005的内部基准为0.22V,即Rs上压降大于0.22V时脉宽下降、输出电流下降,反之增加,动态调整实现稳定输出电流的目的。想通过电位器实现电流可调,参考下图做个控制板试试:

I=Vrk/(R1*10)
调整电位器改变Vrk即可改变输出电流。

网友:
LED灯里面的恒流源,输出电压从20几V到80几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做类似的东西,楼主用的什么芯片。

芯片型号:xl6005e

网友:
高手高手高高手

网友:
我原来都是用3R33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led少不了恒流,不然必挂。。能做成pwm可调的,更好

朋友,有合适pwm可调的电路吗?科普一下呗。

楼主:
百度文库里的。

网友:
XL6005有假货不要买汕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多谢版主热心详尽具体的说明介绍!
  其实就是实际DIY应用中,粗一眼瞧这个恒流电路搭起来非 ...

因该是可以的,我改变rs电阻阻值可以实现调流xl系列的就是功率因数小了工作需要并电容

网友(2020-02-12):
芯片型号:xl6005e,,好像挺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