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逆变器输出220V直接整流滤波后用于调试胆机靠谱否?

楼主(2019-12-29):
没有合适的高压电源供调试胆机,想直接取正弦逆变器的输出然后桥式整流滤波,这个300多V的电压直接用于调试胆机靠谱否?
逆变器用13.8V开关电源供给,感觉这样操作应该与市电完全隔离了,看似相对安全?

网友:
你可以 做一个 1:1的 隔离变压器 多么简单的方法

网友A:
实际上,很多收音机的电源变压器,就是1:1隔离加上几组灯丝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很多收音机的电源变压器,就是1:1隔离加上几组灯丝电源。

这个变压器手头有的,但电流太小了。

网友:
如果有两个相同的变压器把低压输出端连接起来,其中一个变压器输入端接220v电源,另一个变压器的输入端就会有220v的电压,而且绝对是隔离过的,比普通隔离变压器隔离的还彻底,至于你需要多大的电流就选合适功率的变压器就行了

网友B:
除了自耦变压器,一般的电源变压器都是与市电隔离的。

网友C:
完全可以只要注意屏蔽且增加电源进线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全可以只要注意屏蔽且增加电源进线滤波。

这个滤波器去哪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自耦变压器,一般的电源变压器都是与市电隔离的。

是的,我多虑了,只要不是自耦变压器都已经与市电隔离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滤波器去哪整?

自己制作一下,电感用直径大一些的磁环,我手头最大的是外径25mm的,网上找找,线用通过的电流选择,匝数通过电感量可以计算线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制作一下,电感用直径大一些的磁环,我手头最大的是外径25mm的,网上找找,线用通过的电流选择,匝数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