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C语言写法和C51差不多!

楼主(2019-12-29):
原来C语言是通用的,两者写法差异不大,就是头文件比较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程序不大,自己写写,对了解stm32有帮助,初学者用寄存器操作有助于了解芯片, 熟练后稿大的再用库函 ...

我和您看法恰好相反,哈哈。其实很多人都有个执念,觉得对底层要特别了解才行,。学过51单片机的大都被前辈推荐学汇编,为的是了解“单片机的工作原理”,学过stm32的大都被前辈推荐先学寄存器,熟练了再用库,为的也是了解“单片机的工作原理”。然而有必要那么了解吗?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需要那么了解,单片机是工具,能实现自己的目的就行。用库能省去配置寄存器的繁琐,用CubeMX自动生成代码能省去配置初始化的繁琐,提高底层配置的效率,专注于上层的功能,省时省力有何不好?

当然我上面说的只是我个人的想法,主要针对电子爱好者,不包括相关从业者或者就是热爱单片机的人,而且用库也绝对不代表就可以对寄存器一无所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51基本内存极小,编译器肯定限制很多。内存是个很难伺候的资源,51编译器不得不仔细处理。我没写过编译程 ...

51那个年代,代码都不长, 用汇编是可以的, 对端口直接位操作,很方便, 当然stm32也搞了个位段区和别名区映射,也能实现

网友:
理论上C语言是与平台无关的高级语言;
有些人劝导单片机初学者学习汇编,说这是误导初学者有点过分,但确实把他们引入了一条崎岖之路了;
鄙人觉得,用C就可以解决95%的单片机问题;如果你用C不能完成底层的操作,再研究汇编不迟,何况此时学汇编会觉得简单些;

学习单片机不能出成绩不是用什么语言的问题,而是具体应用单片机的其它问题;比如,你会设计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m32基本是标准C,51受架构局限对标准C不能完全支持,同时扩展了一些保留字。比如stm32可以在函数里任何位 ...

原来还有这些问题!

网友E:
位域也是个麻烦问题.51貌似只支持8bit的位域,16的不知道支持不,忘记了,反正32位的位域不支持,很是麻烦.

网友:
51就是简单应用,复杂的就上树莓派吧,没操作系统的野鸡飞不高。关键问题是世界上多数应用都是简单的。7楼说得对,关键是单片机以外的电子知识、电路知识,语言及单片机都是工具,既然是工具就存在以外的目标。说一下C语言没那么难学,学好也没那么容易,单片机那点C真的简单。

网友F:
哈哈!楼主已经开始学习了,我的还没签收。
这样看来,stm32用起来比51还要方便(没有那么多奇异的老式结构限制)

楼主现在已经搞定开发环境的架设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stm32基本是标准C,51受架构局限对标准C不能完全支持,同时扩展了一些保留字。比如stm32可以在函数里任何位 ...

任意位置定义变量那是C99标准的问题,跟C51、STM32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楼主已经开始学习了,我的还没签收。
这样看来,stm32用起来比51还要方便(没有那么多奇异的老式结 ...

目前已经搞好烧写软件了,编译软件安装好了,可是目前还不太懂用,正在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G:
51可能永远都不会支持C99

那是编译程序设计的事与MCU毫无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不能说毫无关系吧。就以任意位置定义局部变量这个特性为例,假定有如下程序:
void func1(void)
{

51基本内存极小,编译器肯定限制很多。内存是个很难伺候的资源,51编译器不得不仔细处理。我没写过编译程序,对此缺乏直接了解,很困难是肯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哈哈!楼主已经开始学习了,我的还没签收。
这样看来,stm32用起来比51还要方便(没有那么多奇异的老式结 ...

前阵子投奔阵营的时候,毫不犹豫选择stm32,  51连intel都放弃了, 属于上一个时代的东西(当时还有个16位的8096)

立创买了个仿真器/下载器,  淘宝买了个迷你得最小系统板,就可以玩起来, 后来把最小系统板刷了st link固件,也可以当成仿真器,,,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位域也是个麻烦问题.51貌似只支持8bit的位域,16的不知道支持不,忘记了,反正32位的位域不支持,很是麻烦.

cortex-M3支持bitband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前阵子投奔阵营的时候,毫不犹豫选择stm32,  51连intel都放弃了, 属于上一个时代的东西(当时还有个16位 ...

选对了!这片子综合能力性格比是最高的!不像某些51或加强版51。有USB的又没有12位ADC,有12位ADC的又没有USB。两样都有的价格又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辛辛苦苦地学习pid算法,看到教程最后来了一句“这个pid算法啊!51单片机运行不了!硬件配置不够高!所以下面咱们选用具有32位运算能力的STM32来进行这次仿真试验!”当场吐血………

网友:
引用 网友H:
cortex-M3支持bitband的。

AVR ARM都支持,非常方便.

网友H:
引用 网友F:
选对了!这片子综合能力性格比是最高的!不像某些51或加强版51。有USB的又没有12位ADC,有12位ADC的又没 ...

PID算法本身非常简单好不好,4位机都能跑的很愉快,你举得例子根本就不对。

PID算法的难点在于现场找到P、I、D三个参数的具体的值,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PID算法本身非常简单好不好,4位机都能跑的很愉快,你举得例子根本就不对。

PID算法的难点在于现场找 ...

真的吗??我看教程的时候他说要涉及小数、浮点的的运算,8位单片机运行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51设计时因为内存昂贵所以栈(地址寄存器)只支持8位即256字节,后来虽然内存价格降低容量不断加大,但51架 ...

51上跑OS您是想多了吧,8位单片机裸奔是最合适最有效率的顶多加个监督程序。至于实时多任务,甚至跑OS还是交给更高级的CPU或mcu吧。

网友I:
悄悄的问问,有南京的没,我想交个朋友学习单片机。我就会些硬件的知识,也从事相关的工作,后期能有成果当然会有感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悄悄的问问,有南京的没,我想交个朋友学习单片机。我就会些硬件的知识,也从事相关的工作,后期能有成果当 ...

你这个估计只能在网上学了,我也是这样过来的,以前没有网络都是看书自学,自从有了网络学习方便很多了!

网友A:
一个小建议,既然楼主还没入门,就别用标准库了,不如直接用HAL库,如果嫌HAL库太大就用LL库,可以用stm32CubeMX直接生成初始化代码,省很多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小建议,既然楼主还没入门,就别用标准库了,不如直接用HAL库,如果嫌HAL库太大就用LL库,可以用stm32C ...

如果程序不大,自己写写,对了解stm32有帮助,初学者用寄存器操作有助于了解芯片, 熟练后稿大的再用库函数什么的更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和您看法恰好相反,哈哈。其实很多人都有个执念,觉得对底层要特别了解才行,。学过51单片机的大都被前 ...

和个人学习的习惯有关吧, 如果底层了解多些,出问题排查硬件问题也有帮助, 不急着起飞,先打好基础再赶上也不难

对于某些比较常用的库函数,我还会把函数原形看一遍,看看st官方是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