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便携式多波段矿石收音机

楼主(2019-12-30):
我已经连续四届参加矿机大赛,贵在积极参与,也是一个学习的好机会。
我这次参赛的作品是“便携式多波段矿石收音机”。整个矿机尺寸为120mm*80mm*30mm.
本机包括中波、短波4个波段、调频波段。采用2只3DQ作为检波元件。中短波机采用比较成熟的3DQ -RC410磁环矿机电路,调频机采用镀银导线线圈。
本机特点,体积小,功能较全,听筒采用一只小型的SHH-1舌簧耳机。便于携带。
整体电路还是采用比较成熟的3DQ -RC410磁环矿机电路,采一只4*5波段开关作为转换波段,天线线圈不抽头。中波、短波调谐共用一只2x270p 超小型密封双联。调频波段采用25p密封单联。
2、矿机盒的制作
本着节约,制作方便且美观实用的原则,我仍旧选择采用了废旧包装箱的三合板为材料。
之前有过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3、电路和安装
1、        中波机:
L1 采用RC401磁环,天线线圈10T,L2谐振线圈60T,L3检波线圈3T。
可变电容器 2×270P并联使用。
2、        短波机:(4个波段,短波1、2、3、4)
采用RC401磁环,用镀银导线导线,L1 天线线圈8T,L2谐振线圈20T(短波4),分别在5T(短波1)、10T(短波2)、15抽头(短波3)L3检波 线圈3T
可变电容器和中波共用一只 2×270P并联使用。
3、        调频机
调谐线圈采用镀银导线,在5号电池上绕6圈,拉开使用。
可变电容器为25P.密封单连。
4、        安装
各个矿机安装时由于位置很紧凑,首先考虑安装位置的准确,可变电容器、耳机插孔,天地线插孔的位置。小心开好孔,固定好就可以安装焊接。检查无误后就可以试听了。
5、        收听效果:
中短波机由于没有过多开关转换,损耗较少,接线紧凑,灵敏度比我以往做的矿机都高,在北京望京地区19楼,使用一根10几米电线甩下,地线接到暖气管道,效果很好,中波可以清楚收到好几个电台。短波效果也不错。调频机采用一根1米左右拖线,一端使用一个小鳄鱼夹。收听时可以夹持在合适的位置。

网友:
作品经典,设计紧凑,波段繁多,接收效果也不错,学习了

网友:
没看到二极管检波啊,请问哪里完成检波的部分呢?

楼主:
采用3DQ 作为检波元件。

网友A:
不错,请问楼主,RC401磁环哪里买的?看了作品后也想DIY一个。

网友(2020-06-06):
老师,您的线径是多大的

楼主:
我用的是0.04X200的李兹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0.04X200的李兹线。

好的,谢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请问楼主,RC401磁环哪里买的?看了作品后也想DIY一个。

某宝搜nxo40磁环

网友(2020-09-04):
很好的作品厉害

网友(2021-04-30):
好紧凑小巧!调频接收情况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