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池饿死了还有救吗

楼主(2019-12-30):
一台崭新的没开箱的联想e49笔记本,应该有七八年了,打开电池没电压也充不上电,不知道能不能救活,扯淡的是硬盘也完蛋了,吱吱响不认盘。没用过的机子,i3 3120m的CPU,再买电池硬盘加内存貌似有些不划算。

网友A:
电池没辙了   保护板锁死了

硬盘坏了正好 换固态呗

为啥要换内存?

网友:
太老了,没多大意思了,说不定哪年装个什么送的呢。

网友:
拆开,分成单个的18650,可能激活。

网友:
能救活估计容量也不行了,放弃吧,拆了当手电筒电池很耐用。

网友:
电池拆了吧,修的话会搞得你蛋痛的换个硬盘不用电池接市电用行了。这种本本带出去办公也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没辙了   保护板锁死了

硬盘坏了正好 换固态呗

原配2g,现在要用的话有点小了。

网友:
我的E40也是2G内存10年的机器,刚加了一个2G内存条准备再搞一个固态硬盘装上,不玩游戏装个CAD,PLC软件够用了。

网友B:
4楼说得对拆开对每单个电池充电,每个电池充到3伏多一点。不用充满,然后装回去就可通过电脑充电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4楼说得对拆开对每单个电池充电,每个电池充到3伏多一点。不用充满,然后装回去就可通过电脑充电了。

没用的,笔记本电池里都有记忆芯片的,就算是换了新电池,芯片内容不刷新,电池里记住的是原先的电量

网友:
聽說 包好防水後放冰箱 可以救回部分電力

网友:
有的不装电池开不了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用的,笔记本电池里都有记忆芯片的,就算是换了新电池,芯片内容不刷新,电池里记住的是原先的电量

我拆过两个笔记本电池,里面并没有记忆芯片。只有充放电保护电路及平衡充电路。

网友:
我的换新电池也不行,后来甩开控制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