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触摸开关的电路图工作原理

楼主(2019-12-30):
麻烦懂的高人解释一下工作原理。

网友:
这个电路图可能有画错的地方,请再仔细核对一下。

楼主:
是三极管错了?

网友:
触摸那个地方?稳压管反了吧?

网友A:
13001,4742这样连接,不工作,无意义,9013,4735工作了,没有用途,也无意义,所以应该是有画错的地方。CD40106的供电,估计是12v。14脚的连接,可能画错了。

楼主:
CD40106的供电,灯亮的时候是3V,不亮的时候是4V.稳压管没有接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001,4742这样连接,不工作,无意义,9013,4735工作了,没有用途,也无意义,所以应该是有画错的地方。CD4 ...

电路图和电路板,可以正常工作的。

电路板

电路板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
请确认一下,13001的基极和发射极。我猜画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