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电动车是16串好还是17串磷酸铁锂?

楼主(2019-12-30):
48v电动车是16串好还是17串磷酸铁锂?

楼主:
求大神告知

网友A:
铁锂一般都是16串,或者15,17太多了吧,控制器不好就要烧了。

楼主:
15串的动力是不是弱一些?

网友B:
磷酸铁锂电池充电后电压会漂,容易虚高。
表现为发动汽车后的瞬间,导致雨刷会自动刷一次(对电路冲击很大)
之前我爸搞这个研发,想申请专利的。有很多问题没法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磷酸铁锂电池充电后电压会漂,容易虚高。
表现为发动汽车后的瞬间,导致雨刷会自动刷一次(对电路冲击很大 ...

长期的话有烧电路嫌疑

楼主:
这都是经验啊

网友:
磷酸铁锂48V 我用18串、用16串的保护板另外2串不过板。使用3年多了、一切正常,加速非常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磷酸铁锂电池充电后电压会漂,容易虚高。
表现为发动汽车后的瞬间,导致雨刷会自动刷一次(对电路冲击很大 ...

48V电动车还需要发动?手摇还是脚踩?而且还带雨刷?确实挺高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48V电动车还需要发动?手摇还是脚踩?而且还带雨刷?确实挺高端的

噗,那充电完了也容易虚高啊。需要稳压电路,不然损坏电控。

网友:
48V电池,16串的磷酸铁锂、14串的三元锂、24串的铅酸的充电最高电压都几乎是58.8V,磷酸铁锂是58.4V哪里来高压过高。

磷酸铁锂放电平台最平直,从54V到58V这段不足0.5%的电量,15串会发现电压表比原来电池低很多。通讯基站才使用15串的多。

网友:
建议17串

网友:
引用 网友B:
磷酸铁锂电池充电后电压会漂,容易虚高。
表现为发动汽车后的瞬间,导致雨刷会自动刷一次(对电路冲击很大 ...

雨刷的启动设计上有问题,不是技术难题。

网友:
应该用16串的,保护板易得。

网友(2024-03-11):
引用 网友A:
铁锂一般都是16串,或者15,17太多了吧,控制器不好就要烧了。

保护板是16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