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电压力锅浮子阀的问题

楼主(2019-12-30):
一个苏泊尔的电压力锅,盖子上有一个浮子阀和这下面张图里面的C款是一样的,在顶部有一块磁铁,但观察原盖子上安装浮子阀的位置没有发现磁铁可以吸的地方,搞不懂这磁铁有什么作用,有知道的朋友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A:
磁铁和它一体都带磁,向下对盖吸力就是它的保护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铁和它一体都带磁,向下对盖吸力就是它的保护压力

问题是它的盖是铝的,浮子阀周围没有什么东西吸得住,怀疑是不是少了什么。

网友:
加胶垫拧在锅盖上,上面的磁铁部分是压力盖。盖上后与座都都是铁质,吸力及是保护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