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器电源的辅助电源加载输出电压下降问题?

楼主(2019-12-30):
在网上买的二手服务器电源,型号PWS-1K02A-1R,它的12V辅助电压(Vsb)在空载时为12V,给Vsb加负载,随着负载加重Vsb逐渐降低,达到2A时降到11.6V,请问这是正常的吗?

网友:
换电容试试,设计功率不足等

网友:
接错线了吧,一组83A,一组2.1A

网友:
感觉问题不大吧 VSB供电是待机时候用的,就是维持一个基本的软开关电路,键盘鼠标指示灯电流之类的,一般连1A都用不了。

网友:
电压稍微下降,问题不大

网友:
为了排除隐患,现在我手里的二手电源除了一线大品牌的之外,其余的电容全部电压高一个级别换新(个别但不是全部容量稍稍加大)3.3V用10V耐压5V用16V耐压、12V用25V耐压,1000uf或是不变或是加大到1500uf,1500的或是不变或是换做2200
电容换新或容量稍稍加大的原因就是,电容老化会造成电源故障,再有就是电容新品质量参差不齐,好多新的容量就不足。更换时所以电容全部LCR筛选容量及ESR
另外就是为降低某些设备整体待机功耗,ATX电源各电压的电源板上负载电阻全部变为原来的2倍阻值(效果明显电源本身降低5W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