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胆石混合双灯收音机

楼主(2019-12-30):
之前用2P2做了单灯再生收音机,效果差强人意,加天线也不行,对电子管技术一窍不通的我,凭着做过超外差式晶体管收音机的经验,干脆直接上超外差式吧。
电路是参照坛中直流四灯电子管收音机电路,为提高成功率,同时为节约开支再去购买大阻值电阻和变压器,也对现有的中周去库存,本着能响就行的原则,对电路进行了改造(拼凑),对于电子管技术一窍不通的我,居然最后还成功了(能听响了)。
改制过程
1、原电路一共用了四支直流电子管,分别是1A2,1K2,1B2,2P2改造部份从检波开始,之前按原电路,之后将1B2用检波二极管代替,音频输出后,使用LM4871做功放。电源分两组,第一组用了8块9V电池串联,第二组用了一个拆机的18650锂电池,分两路,其中一路对对LM4871功放进行供电,另外一路通过LM317降压成1.4V左右,给两个电子管灯丝供电。
2、高中频部分仍使用原电路,没有空气双联,手头中只有223塑料双联,按照有什么用什么原则直接使用。这里要感谢“直流电子管”在坛中的写的文章,使用了晶体管收音机中周替代电子管收音机中周,而且更为简单有效。
3、图片中的低座为电池盒,四个起支撑作用的铜柱也是两组电源的导线,使整机无飞线更为整洁。
4、电子管搭棚不熟练,仍直接上PCB,感觉更清爽。功放部分使用贴片原件,减小板上占用面积,其余使用直插件,电子管管座安装在板子上。
5、考虑用手机耳机收听,因此输出端接了一个耳机插座。
6、这台电子管除了中周外,几乎不需要调整工作点,按电路参数一装就能工作,好像比晶体管要省点事。
收音效果
1、没有专门仪器,从实际收听角度来说,灵敏度可能比LA1600收音机稍差一点,选择性两都差不多。
2、可能没有调整好,或者电路拼凑不适当吧,收听声音比较粗糙,没有LA1600收音机那么圆润,没有达到网上都说的电子管收音机那种浑厚声音。

网友:
低阻立体声耳机直接检波负载,检波效率很低。应用专门高阻耳机或适当变压器转换阻抗与检波器输出阻抗匹配。检波后的几个毫瓦的音频功率也不可能浑厚得起来。

补充内容 (2019-12-31 00:15):
未看到楼主实际电路。撤回低阻耳机连接检波负载相关论述。但仍保留检波电路接法的怀疑。

网友:
做得很好,5个中周分别用的什么型号的?

网友:
首先祝贺你制作成功。
5V时最大功率(BTL 4欧)2W。Vcc=2.2V-5.5V。18650刚冲完电压是4.2V随着使用最后3.7V勉强工作。用小喇叭不好听,大喇叭没有功率储备,自然音色不如意,另外不管用的是什么喇叭都要有助音箱。
所谓的胆机味,晶体管功放是发不出来的。

楼主:
直接使用TTF系列,无任何改动,使用两个初级组成双调谐模式,两者之间用小电容连接。

楼主:
感觉音质有点爆裂感,是哪里没调试好?和

网友:
有爆裂感我估计是输入阻抗没匹配好造成的,检波器的负载太重了。本来这种四灯的简易收音机检波的滤波部分就不讲究,如果负载匹配不好失真就更大了,通常采用1B2电子管输入阻抗能达到几十上百千欧。恐怕一般的集成功放块难说能达到,主要是集成块输入电位器往往还有直流偏置作用,这就要求电位器不能用的太大,所以是不是看看集成块输入直流偏置电阻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