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00万用表线性问题

楼主(2019-12-31):
今在外地购一500万用表,简单测试一下,感觉线性有问题。以下均为此万用表测量数据。手头有三节电池,电压分别为1.41V,3.25Ⅴ,3.68Ⅴ,当然这三个电压用此表测也不会准确。组合测量(括号内为测量值)为1.41+3.25=4.66V(4.72V),1.41+3.68=5.09Ⅴ(5.2V),3.25+3.68=6.93V(7.22Ⅴ),1.41+3.25+3.68=8.34Ⅴ(8.72V),四组测量值误差为1.3%,2.2%,4.2%,4.6%,不知为何正误差呈上升趋势。望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这表现确实是“线性”不好,但线性不好不会差这么大;
怀疑表头满度值不够了——失磁了;
单独测下表头的满度值是多少吧,500型应该是39uA吧?

网友:
趁着表头还行出给你了,测试吧,那个数据没什么大用。

楼主:
我在外地,测试条件不足,看电压测试误差呈递进情况,不象失磁。再说该表为未拆封新表,回零也很好,不知为何出现此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表现确实是“线性”不好,但线性不好不会差这么大;
怀疑表头满度值不够了——失磁了;
单独测下表头的 ...

电压指示普遍增高,不是失磁,是得磁了。

楼主:
楼上开玩笑了。

网友:
脱了看看,是新表还是老表。

网友:
看一看满档电压是多少?如果多了,看一看内部的电阻是不是有问题了

网友(2020-10-29):
可能是表头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指示普遍增高,不是失磁,是得磁了。

外磁表可以调整,内磁表貌似没的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