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清除万用表指针轴承上过油问题

楼主(2019-12-31):
买了一块MF14老表,发现天气冷了指针转动不灵活了,经过电阻档表笔反复触碰之后才能恢复到正常,我就怀疑之前表主人给轴承上过油,请教大师如何解决。

网友:
解体,汽油清洗

网友:
如果确定是轴承被上过油,找个旧表头,替换轴承。

网友:
汽油,煤油,WD40
不过有个问题,不能碰到线圈漆包线。

网友A:
谁也不会傻傻的去上油,要知道包括手表里宝石轴承是无需上油也不能上油。温度下降,轴隙变小轴尖有压力了,可将上或下轴承退90度即可消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也不会傻傻的去上油,要知道包括手表里宝石轴承是无需上油也不能上油。温度下降,轴隙变小轴尖有压力了, ...

轴承螺丝已经拧松过一圈啦,问题依然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也不会傻傻的去上油,要知道包括手表里宝石轴承是无需上油也不能上油。温度下降,轴隙变小轴尖有压力了, ...

真理不能任意引伸,手表里大部分宝石轴承是需要上油的。

网友:
欧姆档表笔短接---松开---短接-----反复十几次,表针有明显改观,即可认为是上油了,如果没有改变,则是另外的问题了。如上的是用于手表的油,问题不太大,其他油只能拆开清洗了、或者换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