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位老师手里有充磁机的资料?

楼主(2020-01-01):
         做了一个电容放电的充磁机,充MF47类的表头,是不用拆表头的,只需打开后壳,就能充磁过量。但是充MF10的表头,拆了动圈充磁也始终充不起来
最多充到4200高斯(动圈活动的磁隙处),看了上四内部资料说,一般是充到4800高斯然后退磁到4200高斯使用。
        我这边20mf(20000微法)的电容,充磁电压320V达不到这个效果。打算做个不拆动圈的MF10充磁头,看资料说,铁板厚5cm,长400cm,宽220cm,这个尺寸是不是有误之处?哪位老师手里有准确的资料,指导一下。

网友(2022-11-01):
MF10最佳充磁方法是直接在磁体上绕充磁线圈。  4000微法电容充电310V  就可以轻松搞定.论坛有介绍你可以找找。

网友:
2年前的帖子,还是说说吧。
楼主说的尺寸,资料没错,那是电表厂使用的低压恒流充磁机,磁头的极靴可调节。

下面帖子21楼有图纸,跟上四的资料一样,磁头尺寸都是400mm的,个人DIY用不着这么大的。
脉冲式充磁机制作及使用体会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06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