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脑不停的一分钟重启怎么办、?

楼主(2020-01-01):
孩子送来一台较好电脑给我。可是用不了,开机不连网一切正常,但是联上宽带网立马出现一个对话框就不停的一分钟重启。怎么弄也不行,愁死我了。2345杀毒软件没有查出病毒。恳求帮助,谢谢了。电脑情况:win7系统,宽带是移动的。
                                                 对话框内容:您将于被注销。
                                                                      win遇到关键问题,将在一分钟后重启,,请保存工作内容。

网友:
送楼主四个字------重装系统

网友:
看看启动按钮,可能没分开原因吧,不然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
中毒,好像是哪个文件被改了或者运行了什么脚本。
试试进入安全模式,以管理员方式支行CMD,输入:netsh winsock reset catalog
回车后重启电脑,看看是否可行

网友:
不联网正常说明不是硬故障,软故障最好的办法就是彻底重装系统,如果没什么重要资料全盘格式化后再重装

网友:
拔掉网线…… 格盘重装一个纯净版系统

网友:
只有重装系统

网友:
你这个问题 简单 看看有没有 有用的东西 没有就全盘格式化  重新分区 安装系统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看来只好重新装系统了。

网友:
禁用自带网卡,另装个网卡或临时用无线网卡试试,如果正常,也可能是自带网卡出问题了。

网友:
检查主板自带以太网是否有问题,如没有问题,是不是宽带网口插错了?

网友:
重装系统故障依旧的话,很肯能自带网卡问题

网友:
建议重装系统,处置这样的问题,都很头疼,不如重装……

网友:
这是冲击波病毒啊,杀毒软件应该可以杀掉的。
冲击波是XP系统下的,不知在W7下是否是新病毒(功能相同)。

网友:
这个帖子 都快有 一个月了

网友:
我想 楼主应该已经解决 问题了

楼主:
对不起各位没及时说明,电脑已经重装系统,目前一切正常。还是win7.知识有限原因我也搞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