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快乐!简单实用型调谐机构

楼主(2020-01-01):
2020伊始,祝玩友们新年快乐!

变速对于调谐十分重要,特别是高灵敏度收音机,电台密集,一个良好的减速机构,能调收出更多的电台。齿轮变速和拉线盘是目前最常见的传动机构,但齿轮变速在业余制作中较难,拉线盘方式也不易。捉摸出一种简单易作的实用型减速机构,传上仅供玩友参考。
这种用转轴加(医用)橡胶管带动可变拨盘的机构,材料易购,制作容易,调谐可靠。
17x17mm的444型小4联反装可变,在应用制作收音机上有些问题,用这种减速机构就能使反装变正装,配合频率显示液晶模块效果良好。如果是正装的,202、223、443可变,减速机构就反着装,拨盘越大越好,也可不用频率显示液晶模块,在拨盘上标定刻度。

网友A:
如果可能,我觉得蜗杆配齿轮比较好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可能,我觉得蜗杆配齿轮比较好  呵呵

标准的蜗杆配齿轮必然好,遗憾的是非五金精工者,难以手工制作。

网友:
等于摩擦传动,是很简易,可靠性和耐久性怕是问题

网友:
好方法! 不由得联想到用磁带的压带轮来做,寿命恐怕会更长。

网友:
买个齿轮包改着用更好

网友B:
这个好,初论还需要消回差。请问小轴是如何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初论还需要消回差。请问小轴是如何固定的

最先是用买的塑料、尼龙齿轮做传动,因安装不当时,吻合太紧不滑顺,松了有回差。而且,简单的齿轮机构不能在可变止处打滑,存在损伤塑料可变的危险。改用柔软的橡胶管后摩擦传动,既消除回差又滑顺,还能在可变止处打滑,防止暴力过度损坏可变。 医用橡胶管质量较耐用又易购,既是3、5年老化后,更换也方便。这也只是业余制作的简易方法,仅供玩友参考。
小轴是用轴套和卡片固定的,轴套与PCB板粘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先是用买的塑料、尼龙齿轮做传动,因安装不当时,吻合太紧不滑顺,松了有回差。而且,简单的齿轮机构 ...

明白啦,厉害!!

网友:
这个不错,简单实用。做数显没问题,做度盘可能会有误差。老爷子脑子好使。

网友:
老师厉害!!非常好的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