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大下面电路

楼主(2020-01-01):
当开关S闭合时,LED有什么变化?

楼主:
中间两点的电位应该是一样的,闭合开关好像LED不会有什么变化。我的初衷是在开关处接两个表笔测试晶体大功率晶体管的好坏,通过LED判断,好像这样行不通。

网友:
开关断开时,两个LED同极性串联,相当于半波整流,LED以25Hz的频率闪烁。
开关闭合时,相当于两个次级线包同名端相连,两个LED仍然是半波整流,以25Hz的频率闪烁。
肉眼基本辨别不出25HZ的闪烁,所以个人认为没什么变化。
请大神答疑解惑

网友:
LZ 要测试 PN 结么,两只 LED 反向并联方案比较好

楼主:
谢谢指教。不过这样就相当于一个全波整流后的直流电压了,我的初衷是想利用正弦波。不然就不会费那么大劲弄个抽头变压器了

网友:
也许有一点点变化,主要来源于各种误差

网友:
两组电压,两个LED和两个电阻完全一致,合上开关就没有变化,否则就会有相应的变化。

楼主:
打听下,零位在中间的指针表叫什么表

楼主:
现在考虑用摆幅来观察 变化

网友:
当开关闭合时,LED获得的电压和电流都下降为开关没有闭合时的一半,由于LED电流在一定范围内变化时亮度变化不明显,所以基本看不出开关闭合和打开之间的区别。

网友:
没区别,led需要的电流很小,就算电压减小到原先的一般,但led的亮度变化几乎看不出,有现成的万用表不用,干嘛用这个电路?

楼主:
交流电加一个双向电流表解决了,主要是大功率原件, 万用表不可靠。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听下,零位在中间的指针表叫什么表

这种表叫检流计

网友:
闭合不闭合什么变化,还要看电阻阻值取值大小差异及变压器电压高低,有可能出现亮暗变化。毕竟LED也是非线性元件。

网友:
单位发的专用直流电流表都是这种设计,优点是:免得来会转换表的极性。也不愧是人性化设计的方法中的一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