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光电倍增管电源,请教各位老师!

楼主(2020-01-01):
最近忙着研究闪烁体探测器,光电倍增管搞定了,闪烁体搞定了,就差光电倍增管的高压电源了。
否决过以下方案
- 隔离市电倍压,波纹太大
- 电视高压包,电压过高

现在想做一个类似液晶高压条,带一定反馈稳压的高压模块。电压范围在600-1000v左右,请教各位老师,有没有比较靠谱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云家有现成的

可是现成的价格比我这一整套都贵啊

网友B:
我看到过zvs ,电路简单,电压高,不知道适合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过zvs ,电路简单,电压高,不知道适合不

zvs功率大,不稳压,做10kv以上的电源比较合适

网友C:
什么什么?探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什么?探什么的?

闪烁体,你懂的

网友:
低压供电可以采用逆变器的形式。3525或是494方案很成熟。

楼主:
请各位老师过目!采用的是一个CCFL逆变器作为高压部分,电阻采样反馈到降压芯片中,得以控制输出电压。

网友(2023-05-17):
我有配套的控制软硬件 !有机会可交流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