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新年好,咨询个收音机哨声问题

楼主(2020-01-01):
大家新年好,咨询个收音机哨声问题,开机前几分钟正常收台,过一阵就成了哨声,调台就像吹口哨一样,有声调变化,没有台。关机过一会依然前几分钟有台,之后故障依旧,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有可能是中放自激,中放管衰老、中放管帘栅旁路电容失效、退耦不良等原因都可导致自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中放自激,中放管衰老、中放管帘栅旁路电容失效、退耦不良等原因都可导致自激。

请问需要换某个管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中放自激,中放管衰老、中放管帘栅旁路电容失效、退耦不良等原因都可导致自激。

中频自激的问题,中和电容和中周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需要换某个管子吗?

如果是國产机的话,换6K4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需要换某个管子吗?

如果是國产机,先換6K4,另外第6脚的电容也换掉。

网友:
你看看你的6K4侧面是不是银白发亮能照出人影来了。

网友:
高频啸叫原因较多,详细论述与故障排除略去,这里常见的 如下:
      叫啸声多发生在变频和中放两个部分,并且多数是调谐电路失调或是自激振荡所引起的,例如垫整电容器受潮、受震影响统调和中频变压器失调等等。产生自激振荡的原因很多,如由于在电源供给上引起回输,这可在中放管的屏极电路加入退耦合来解决。
      接地焊接不良,接点日久阻值变大,输入和输出电路产生电容或电感的耦合(栅极和屏极接线过近)等,也能引起回输。属于后一种毛病,有时可以拨动一下有关的接线就可以除去。解决中频放大级自激比较简便的方法,是在中放管栅极到中频变压器之间串入一个数千欧至几百欧的电阻。它的临界阻值,要通过试验选择,采用刚好能够压抑振荡的最小值,这样对灵敏度的影响就非常小。
      当中放管的帘栅旁路电容器(C6)漏电或开路,也会由于屏流里的交流成分回输到阴极去产生叫声或断续的振荡,大多数电路中这只电容器还是中放管和变频管合用的,这样影响就更大。这个电容器一般不大容易损坏,耐压600伏的损坏的机会更少。
      对于不易检查的叫啸声,试将中放管的栅偏电压稍为提高,或是稍为降低它的帘栅电压和在第二级中频变压器的次级线圈两端并联一只100千欧的电阻等,常是可以改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