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14超线性推挽功放输出变压器选择

楼主(2020-01-01):
准备做推挽功放,买商品输出变压器,网上有15瓦和25瓦的请有经验的师傅推荐用15瓦的好还是25瓦的好?

网友:
还没买的话就不要买网上的牛了,除非你以前用过的,真的不靠谱,坛里的大师多的是,找他们订做比网上买要强百倍,网上的牛水太深

网友:
只要空间允许,买大不买小。

网友:
6P14推挽输出功率约10W。输出变压器15W的功率是足够了,但是线圈的电感量决定低频下限,这才是更重要的参数。
还有电子管工作状态不同输出阻抗也不同,阻抗匹配也很重要。

楼主:
25瓦15瓦的阻抗一样,两款标称的频响一样,25瓦的体积大一点,价格比15瓦的高一点。谢谢楼上的帮助,新年快乐!

网友:
引用 楼主:
25瓦15瓦的阻抗一样,两款标称的频响一样,25瓦的体积大一点,价格比15瓦的高一点。谢谢楼上的帮助,新年快 ...

说法错误:变压器有一个致命缺陷,即磁滞问题。
对于已经做好的变压器来说,减少磁滞失真的方法,提高负载电流。
所以输出变压器大小满足使用就好,不宜过大。

网友:
凭经验这牛单只重量不能小于2共斤重。

网友:
买25W的吧;6P14推挽输出10W,我一般是按输出功率3倍做输出变压器,25W的比较靠谱。

网友(2020-01-31):
还要关注UL抽头比例,关系到反馈大小。

网友:
用86-96铁芯自制,0.35片就可以,叠厚40-50就好,能造机的相信造牛也不是问题

网友:
自己绕,网上的很多都是随便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