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可以微调的开关电源可以通过改电阻调高电压么

楼主(2020-01-01):
如题,一个衡孚24v10a的电压,微调电位器可以在20-28v之间,检查一下电路,发现这个可调电阻是接成2脚的形式,然后板上串了一个1.5k的电阻到反馈电路,我把输出电容换成50v的,然后把板上的电阻换成700欧的,现在电压微调可以从33v调到44v了,但没接负载测试,高手指点一下,可以在44v上长期工作么?我是用做睿登6006可调电源的输入,安全么

网友A:
可以改高压,但是输出电容估计得换吧,原来应该是35v的电容

网友:
不知道这个电源是什么工作原理,按普通PWM考虑应该没什么问题。只是要把输出的元件电压提上去。2楼说法没错。由于输出电压高了就别想着原来的电流规格了,降低一点使用。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你得按照最低电源电压考虑输出,否则电压一降低输出就稳不住了。几个方面综合权衡吧。

网友B:
微调只是一定范围,超出这个范围,要加线圈匝数的。另外低压侧一些东西比如电容,可能也要换。

网友C:
调高输出电压后,要注意初级供电电压,不能超过规定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高压,但是输出电容估计得换吧,原来应该是35v的电容

电容已经换成50v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高输出电压后,要注意初级供电电压,不能超过规定值。

初级电压会变化么?不都是220整流出来的么?不太懂开关电源调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调只是一定范围,超出这个范围,要加线圈匝数的。另外低压侧一些东西比如电容,可能也要换。

低压侧的电容换高压了,现在空载看起来没问题,不过看群里说有些改的不好的,带负载会炸管,所以咨询一下坛里的高手

网友D:
       可以这样改,但要主意几点:一是适当加大光耦供电电阻。二是二个分压电阻同时改动比较好,你现在是只改小下臂电阻,也要适当加大上臂电阻。三是最高电流设在6A左右,使得电源在最高电压下不超载。四是最高电压设在38-40V,设到44V电压,估计在重载时电压也会下跌。其实改电压就是利用电源的宽电压输入,改过的电源就只能在交流220V下工作,不能在交流100V下工作。
       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E:
调高输出电压可以,但要考虑,电源控制IC供电不要超出限制,同时也要考虑到初级电压工作范围最低正常工作电压降低到什么地步,同时IC脉宽调制是否接近饱和极点,造成能输出但再调高的稳压能力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这样改,但要主意几点:一是适当加大光耦供电电阻。二是二个分压电阻同时改动比较好,你现在是 ...

谢谢指点,我研究一下看看如何修改一下,这个是给RD6006供电的,最高电流不会超过6A,我之电压也很高,从来不低于235V一般在238V上,上目前直接调到44V没啥问题,目前只接RD6006后面调压到14V 4A给灯泡供电,从RD6006的输入来看,电压一点没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调高输出电压可以,但要考虑,电源控制IC供电不要超出限制,同时也要考虑到初级电压工作范围最低正常工作电 ...

谢谢指点,我这电压很高,所以可以不用考虑最低工作电压的问题,IC是指494吗,我这个板上是UPC494,我查一下资料看看哪个是供电脚,看看电压多少,到于说脉宽饱和,这个如何查?我有20M的示波器,怎么看一下?

网友:
IC电压问题可整流后串电阻加稳压管(或7815/7818)来解决
脉宽检测参考:https://wenku.baidu.com/view/8adcd57602768e9951e738d3.html

业余检测示波器检测波形占空比不要过大,切记检测时注意示波器热地市电隔离!

网友:
功率主要是取决于ic-mos和高频变压器容量,单方面提高输出电压的话,输出电流应当同步降低才有可能允许长期可靠工作

网友:
开关电源大幅度向上调节电压需要重绕变压器,如果不重绕变压器,变压器会异常发热甚至会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