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vc9806+万用表转盘位置,

楼主(2020-01-01):
今天收了一个vc9806万用表,没有显示,拆开后忘记转盘的对应位置了,哪位大师拆过,帮忙说一下。

网友:
拆之前没记录么,这个必须养成习惯哦

网友A:
发图片给你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图片给你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图片给你参考一下

奇怪了,图片发不上来

网友B:
拨盘上用放大镜能不能看出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拨盘上用放大镜能不能看出痕迹?

用的很少看不出来

网友:
拨盘位置图

楼主:
   谢谢,这个图片看到过,黑白的看不清上下面铜片,如果按照图片上的话,转盘指示是在200v还是在20nf

楼主:
感谢大家的指导,放弃修理了

网友:
我个图牛X,收了

网友:
      说一个办法供参考;首先转轴是方的,也就是说面板一个档位刻度对应着4种刷盘位置,把旋钮对准二极管/通断档,短路表笔。分别试验4个刷盘位置,应该只有一个位置会叫,这应该就是正确位置。

网友(2020-03-27):
我有一块鸿昌仪表 型号DT9205N  也是拆开后  后面的铜扣丢了两个  现在  废弃了

网友:
怎么能放弃了呢!按照15楼的说法试试看,实在不行,我把我的VC9806+拆开你看看,虽然表是好的,用了快15年了,也要换新的了

网友C:
转盘v形片某宝有售,也就相当于出个邮费就能买到一块表所需的全套数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转盘v形片某宝有售,也就相当于出个邮费就能买到一块表所需的全套数量

没找到啊;

网友:
我多年前的890表里面的片片也没了;

网友:
我昨天刚下单。用以下的关键词可找到:

“数字万用表 配件”、“万用表 转盘 接触片”、“万用表 v形片” 、“万用表 电刷片”

网友:
这个质量不错废弃可惜

网友(2020-08-14):
我有,不会怎样上传

网友:
我有,图片大,怎样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