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实用型双联同步组合四联可变电容器方案

楼主(2020-01-02):
这种拉线盘联动同步,简单易作,难度较低。只要选用两只同型、同批生产的,规格参数一致的双联可变电容器,以及同样的两只拉线盘,就可组合成四联可变电容器。许多年前的八、九十年代,拉线盘好买,我就用2x365PF的空气双联做过几次。塑料薄膜介质可变没有做过,但应该道理是一样的,而且可设置在同一PCB板上,比空联同步更容易制作。
7012C型就是这样的设置,PCB板已打样制作,但同步拉线盘还未改造,现在又在冬眠休养,只能在开春后再制作。

网友A:
这种方案以前也考虑过,但是觉得并非很妥当,因为拉线存在打滑、拉伸、再定度差等等缺点,如果是一只可变,影响倒不大,无非是拨盘多转一点还是少转点的事。但是两只组成四联则要保证精确同步,拉线的上述缺点恐难以保证

网友:
又看到aaa555000老师新的创意,新年快乐!

网友B:
有创意,将双联分开,定位较随意,同步组成四联,可以将输入调谐和高放调谐分开一定的距离,对提高高放增益,克服自激提供了有力的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思路。如果不考虑刻度指针,直接8字形绕线是否更简化?像这样

谢谢出谋划策!
不过,8字形绕线方式时,两只可变的偏转方向是相反的。

网友:
8形的转动方向相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创意,将双联分开,定位较随意,同步组成四联,可以将输入调谐和高放调谐分开一定的距离,对提高高放增益 ...

谢谢常老师的经验之谈!
我也意识到了调谐高放的串扰问题,以前用的都是空连,屏蔽隔离好。这无屏蔽的塑料可变用于调谐高放,还是第一次,一定会遇上不少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方案以前也考虑过,但是觉得并非很妥当,因为拉线存在打滑、拉伸、再定度差等等缺点,如果是一只可变, ...

谢谢提示!
这个问题,我也曾思考过。多年前也曾做过多点实测,拉线、弹簧拉伸必然存在影响;而且很多双联本身的同步误差也不小,有的甚至超过拉线和弹簧的影响。这只能在选材和在电路设计、调整来弥补了。
再次感谢!

网友:
同步是问题啊

网友:
这个就看出变容二极管的好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