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UP316/B做个20A电流表,请大家给个建议

楼主(2020-01-02):
UP316 用ICL7106为核心芯片    找来  0.01欧姆电流取样电阻    当调整表头VREF电位器不能满足时 怎样串联分压电位器方法 调整 才能使测量准确?谢谢

网友:
更简单的方案, ACS712,MAX4080 都是便宜好用又简单的电流采样芯片 ,也有廉价成品板子,直接转出直流电压。

楼主:
谢谢 帮助指导

网友:
7106用0.01ohm采样20a,是正好的200mv啊,我diy分流器也是用的这个值。只需要注意20a时功耗有4w,电阻要足够功率,要低温度系数。楼主需要说明具体一些才能方便分析原因

网友:
那多费事,直接上20A 100mv 分流器,完事。20A/75mv也行。75毫伏表头多多。

楼主:
谢谢思路指导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

楼主(2020-02-26):
谢谢各位老师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