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子电焊机的问题

楼主(2020-01-02):
哪位老师帮忙解答一下,380/220V场管逆变焊机上板能用在单220V输入的场管逆变焊机上吗?

网友:
视乎实际线路。1.5V电池供电的线路可以发出千伏电压

楼主:
输入电压相差200多V对输出没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淘宝上有卖的,好像才几百块。自己做不合算啊。

上板炸机了,想换一个二手的上板,看到的都是3878/11n90的。所以才问问大家

网友B:
不知道换好了没

网友C:
不能直接代用,220/380V的机器采用的场管耐压高(一般900v 9A,电流小驱动的输出变压器采用多只初级串联次级并联的结构,而单220V的机器采用的场管耐压较低但电流较大(一般耐压600V电流25A)变压器采用多只初级并联次级也并联的连接方式。直接待用会因为管子的电流较小而烧毁。应将场管换成大电流的管子,同时输出隔直电容的容量也应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直接代用,220/380V的机器采用的场管耐压高(一般900v 9A,电流小驱动的输出变压器采用多只初级串联次级 ...

原机管子是k15j50,现在是3878。辅电24V通310V直流(交流220整流后)没有输出,不知道是不是电压低。我外置24V供电后,试出有一个中板变压器坏了,断开后空载试机正常。板子是12管机200a的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换好了没

中板有变压器坏了一个,断开后,试机正常了,没加焊条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逆变焊机接380时直接整流供电.接220时需要倍压供电.也就是说无论接380或220给主板供电电压是一样的. ...

原上板是直流300V供电,现在我换的板子是500/600V供电的

网友E(2020-06-04):
引用 楼主:
原上板是直流300V供电,现在我换的板子是500/600V供电的

你少了解一个倍压关系,双电压所以通用就是这个关系

网友(2021-01-18):
引用 网友E:
你少了解一个倍压关系,双电压所以通用就是这个关系

这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