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9806+不开机

楼主(2020-01-02):
      电池换一个,按开机键一直没有反应,开机键换了没用

网友:
检查看看电源线里面有没有开焊,开关有没有失灵等

网友:
用另外一个万用表跑遍供电线路吧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放弃了不修了太费劲,

网友:
胜利VC9806A 电路图.pdf

胜利VC9806A 电路图.pdf

网友:
    短接TP1,c,e脚

网友:
开机测量主芯片供电脚有没有电压?如果没有电压、问题就在开关机电路上,着重检查延时关机电容是否失效?这只电容在按键开关旁边,一般为22uF左右。另外检查开关本身是否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