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收音机分析器

楼主(2020-01-02):
好久不发DIY帖子了,新年新气象,发一个最近的作品吧。
我个人对老式工具仪器之类比较感兴趣,这种收音机分析器在好几本书里见过,它最便于测各电极电流,说实话,我以前还没直接测过电子管收音机的各电极电流,最多也就通过测电阻电压来估算电流值。这个分析器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直接测电流——把电表插头插上后,电表就被串到电极电路里,自然电流值就出来了。
根据在本坛多年的经验,一定会有人提出很多问题,如在高频电路里使用的问题,费工费时不值得之类,在这里先说明,本人就是喜欢折腾,不太考虑其它,就当是恶趣味吧。

楼主:
好了,话不多说,直接上图片。

楼主:
那几只插座可能会带高压电,用时要小心,好在是自用,这点把握还是有的。

网友:
不错!挺好玩的

网友A:
能否告知书名?谢谢!

网友B:
建议用数字表,精度高于指针表也直观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告知书名?谢谢!

这是一本 51年出版的老书,无线电测量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数字表,精度高于指针表也直观一些

个人习惯吧,我还是爱用指针表,再者,我也不认为这东西需要太高的精度。

楼主:
这个木盒原来应该是用于装葡萄酒的吧,分成两格,正好一边装电路,一边装万用表和接线等东西。

网友C:
测量静态参数是不错,不过这种结构那么长的引线,在测量中频或者高频线路的时候分布参数大的一逼,真的好吗。。

网友D:
这种线以前有很多,还准备插老式显像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量静态参数是不错,不过这种结构那么长的引线,在测量中频或者高频线路的时候分布参数大的一逼,真的好吗 ...

不用想太多,测的就是直流工作点,用以判断故障所在。测高中频电路时收不到台,有啸叫是正常现象,可以用电容短接栅阴极之类的方法来抑制,当然,这时也是收不到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线以前有很多,还准备插老式显像管

呵,那条九脚对九脚线是现成的,九脚对七脚则是自己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一本 51年出版的老书,无线电测量术。

谢谢!我跟着去孔夫子淘一本,催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