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音响环形变压器供电,主电路加稳压管好不好?

楼主(2020-01-02):
拟自己制作设计20W小甲6个通道,也可能是20W小甲4个通道 + 2通道甲乙类
从矿坛购得一旧功放,电源是个500W环形变压器(原电路电压太高,需要卸掉次级匝数降压)

我的问题是:像这样的大功率变压器,次级需要稳压管子稳压吗?
如果需要,使用什么型号的管子速度性能好呢?  我准备使用 +、-  24V  DC    就是双24直流,电源电压要富裕多少出来,才合适?

网友:
这东西 不需要 稳压的

网友:
想使用 + - 24v  变压器 次级 你可以不用拆 可以重新 绕  用不了多少漆包线

网友A:
次级 可以使用 1.0以上的 漆包线 双线 并绕 交流 双 17v 经过整流 滤波 即可以得到  + - 24v 直流电压

网友:
这种 变压器 非常好弄 我年轻的时候 这种变压器 我 做了很多 了

网友:
一般后级不需要稳压。 但如果你稳压余量足够大,响应速度快,比如松下的伺服稳压。 效果实际上会更好。

实际我用317/337(非伺服) 给1875和耳放做过稳压供电,比纯滤波电路效果要好一些。

网友:
甲类机本身就有稳压电源的部分性能,功放电路中本来有一些个差分放大和恒流源节点,其本身部分特性提高了电路的电源共模抑制比,那么,也就是说,对整流后的纹波,从电源角度分析,有很强的交流并联负反馈,功放管工作在线性区,自身也兼备了并联调整电源管。所以大多功放电路不设稳压电路,与其投入增加复杂度故障率降低效率不如直接提高变压器电容容量减电源内阻。当然这个纹波在大动态超过电路抑制范围了可能会有交调,可是那么大功率时谁还管他音质有没有交调,玩音响的本来也不会把音量开到脱。
即便做稳压电源,甲类机工作电流此消彼长,电源动态并不太,电压裕度要相比AB类小些,牛越壮调整管 的压力越轻些,调整管的驱动电流要保证,大电流放大陪数要降低的,,稳压后接个电容阵应该有所改善,就是开机浪涌估计要想办法规避一下,不然怕会爆掉些东西

网友:
那么大约250W-300W,
按此计算设计稳压电路。
电流巨大,元器件?安全性?
想好了再说。

网友:
甲类不需要稳压电路,只要滤波电路良好就行

网友B:
上个你的小甲电路图看看?
谢谢~

楼主:
那就不加稳压了,说实话电流太大不好实际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个你的小甲电路图看看?
谢谢~

不必客气,正要商榷小甲改造或者说制作的方案。

原来的大功放电压 +/- 双52V     也是6个通道,估计它肯定不是甲类。如果是甲类我就不需要改造了。

因为是驱动桌面音响
准备把它的次级电压拆卸次级到 直流+、- 24V----------30V,基本降低一半。
再把原来的6个通道电路统统调整为 甲类  如下:

2个通道作为重低音    甲类或者甲乙类   20W
2个通道作为低音       甲类                   10W
2个通道作为高音       甲类                    6W

总额定功率75W     用500W变压器   电路如下,都一个样的,只是静态电流不一样大。

这个电路原电路6通道  双52V供电  肯定不能直接改甲类,电压太高了,。

重复,是驱动桌面音响。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必客气,正要商榷小甲改造或者说制作的方案。

原来的大功放电压 +/- 双52V     也是6个通道,估计它 ...

建议重低音放大的功率加大至少一倍,20W是不够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必客气,正要商榷小甲改造或者说制作的方案。

原来的大功放电压 +/- 双52V     也是6个通道,估计它 ...

请不要用这个电路,里面有很多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重低音放大的功率加大至少一倍,20W是不够的!

这个不打紧,甲类是20W   信号再大就自己进入甲乙类了。其他通道也是。

再说了,是桌面音响,一个房间里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不要用这个电路,里面有很多错误。

这个得听你的,
就算原电路没错误,可是电压一低半,调节还要保持中点不丢失,是个累活。

不如直接换电路。

网友:
7楼说的很明白了。
以前有小日本的一款稳压电源,通电就全功耗,有信号电源的功耗反而降低了,实质就是甲类电源。
变压器可以拆次级,用拆下的漆包线多股并绕,效果更好。
双52V的OCL可以降压工作,不过工作点要调整。另外图纸的确错误了,那个电阻5 6 7 Q2 Q3 看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必客气,正要商榷小甲改造或者说制作的方案。

原来的大功放电压 +/- 双52V     也是6个通道,估计它 ...

你这个感小甲有点复杂,
能否设计一个类似1969的简单点的?

手里有几对2sc2922和2sa1216只类的管子,
正想清库存,
可惜没有合意的电路图。。。。。

网友:
不用重新绕的,变压器解开外面的绝缘。在两个接头1/2处刮开一点绝缘漆,测两端电压尽量平衡,这个点做地,全波整流,这样只有原电压的一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次级 可以使用 1.0以上的 漆包线 双线 并绕 交流 双 17v 经过整流 滤波 即可以得到  + - 24v 直流电压

交流 双 17v 经过整流 滤波 。不带负载能达到24V。带负载只能达到21V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