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老师能修线圈圈数测量仪?

楼主(2020-01-02):
今晚,YG-106线圈圈数测量仪出现故障,开机后校正档无法归零,测量档不显示圈数,始终显示“00”,圈数设定开关设定可以显示“X1、X2、X10”,请老师指教。先谢了!

网友A:
还有这种仪器的?上个图看看,最好裸一个,给大家长长见识。

网友B:
线圈圈数测量仪基本上绕变压器的厂家都有。原理也不复杂。利用线圈在工频交变磁场中感应电压测量交流电压换算出匝数。类似一个没有铁芯的变压器,初级在仪器内部,次级就是被测的线圈。这种仪器如果是用单片机做的很难修,只能返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种仪器的?上个图看看,最好裸一个,给大家长长见识。

请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圈圈数测量仪基本上绕变压器的厂家都有。原理也不复杂。利用线圈在工频交变磁场中感应电压测量交流电压换 ...

感谢回复!已上图,请您看一下,好像不是单片机控制的,没找到芯片。谢谢了!

网友C:
先易后难,先看看那个测量棒的机器内的线圈上,有没有合适的电压波形?没了这个怕是测不了。看到两个大功率管,检查一下相关电路。没修过,供楼主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易后难,先看看那个测量棒的机器内的线圈上,有没有合适的电压波形?没了这个怕是测不了。看到两个大功率 ...

谢谢!找时间试试。这机器找不到资料,原理也不是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易后难,先看看那个测量棒的机器内的线圈上,有没有合适的电压波形?没了这个怕是测不了。看到两个大功率 ...

感谢回复,资料不好找。

网友(2020-02-13):
线路板用了一块PLD芯片(FAT16V8B)比较头痛,否则可以把线路板抄出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