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给自己做了个 MiNi 送丝机

楼主(2020-01-03):
前段日子给朋友改了一下焊机顺便做了一台 MiNI 送丝机,最近也给自己做了个 MiNi 送丝机,
效果钢钢的,这次用 MOS 管调速,比朋友那台拆机可控硅调速器好用太多,
集成 1KG 无气自保焊丝盘和送气电磁阀一体,
美中不足就是松下焊枪连接手柄有点太长,晚上试的机看不清找条铁皮随意划二下试试感觉,
丝盘阻尼 提手 焊接电缆转接线还没装上

网友:
用在啥上面呢

楼主:
直流气保焊,我主要用于无气药芯焊丝焊接

网友A:
也想买台气保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想买台气保焊

我是二用氩弧焊加一个开关配我自制送丝机就OK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二用氩弧焊加一个开关配我自制送丝机就OK

能给我画张图不?简单画一下就行,谢谢

网友:
二用氩弧焊160可以做??

网友:
直流调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给我画张图不?简单画一下就行,谢谢

最简单的改装把氩弧焊机高压点火关闭就可以用了,

熟悉焊机原理的用多档开关改成,二用机改成电焊 /
气保焊/ 氩弧焊三档,单焊机改成电焊/气保焊或者
氩弧焊机改成氩弧焊/气保焊

楼主:
简单经典的 MOS 管调速电路

网友:
请教气保焊能完全替代老式的药皮的电焊吗?

楼主:
使用气保焊你会发现方便太多,可以焊簿板不易穿,
不用敲药渣,中途不用加焊条,现在有药芯焊丝不用气
也可焊,省去带气瓶的烦脑,对付一般焊接和家用非常方便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使用气保焊你会发现方便太多,可以焊簿板不易穿,
不用敲药渣,中途不用加焊条,现在有药芯焊丝不用气 ...

带药焊丝也是一卷的方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药焊丝也是一卷的方试吗

药芯焊丝目前有小盘 1kG一盘,大盘5KG一盘,
我上面机器上装的是 1K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保焊丝不用的时候咋办?这个看起来没有镀铜,会不会比较容易生锈?
普通逆变焊机加上送丝机能不能用呢?

这个生产时表面肯定处理过,像不锈钢丝很亮,
长期不用应该包起来防潮,
普通焊机小改一下用外接开关起动就可以,
前面有个示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您的回复。
二保焊机确实好用,焊板比普通手把焊难度小了很多,二氧化碳气虽说不是多贵,普通家用量 ...

   我们先把基本的玩起来,等以后把输出电压
调节搞好使它成为真正的气保焊机
,普通焊机输出电压太杂高低差距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