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啥管

楼主(2020-01-03):
写着60v,没听说过这种

网友:
北京苏联编号1A2。60年5月生产。如果不认识罗马数字可以找一块马蹄表瞅瞅。自己拿不准,不确定,不在行的东西最好不要信口开河。

网友:
60v是60年四季度生产的电子管。

网友:
直流管2P2P?

网友A:
直流变频管。1A2。可以做直流超外差机。再配1K2,1B2,2P2,空气双联,中周,管座,输出变压器,天线线圈,振荡线圈等就可以做出直流超外差机。或者1A2配2P2,输出变压器,甲电,乙电等可以做一个二房或者小功放。

网友:
4楼正解。。。。。。

网友:
看栅极数应该是1A2直流电子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流变频管。1A2。可以做直流超外差机。再配1K2,1B2,2P2,空气双联,中周,管座,输出变压器,天线线圈, ...

n能做个二房?也   还不错。

网友:
4楼说的对。
另外不知道问的应该多少讲点礼貌。

楼主:
谢啦各位大佬们

网友:
60v意思是60年五月生产,罗马数字表示方式,1-12用以下表示:I,II,III,IV,V,VI,VII,VIII,IX,X,XI,X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