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制作了一台数控控制箱

楼主(2020-01-03):
应朋友要求设计组装一台数控设备,准备大幅面龙门结构简易大机架以后慢慢弄,
朋友目前主要要玩切割与焊接平台,先把控制箱做起来慢慢还有研究怎么编程,
有玩过这个控制器的朋友指导一下

网友:
这个是运行标准G代码吧

网友:
这种是什么控制器?可以脱机么?

网友A:
这个控制器没有玩过,类似的玩过多了,呵呵,G指令前面几个应该差不多,常用的多差不多,这种简易的控制器就不要要求太多了,只能说可以用,精度和线性度就不要想了,复杂产品编程麻烦,适合做专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控制器没有玩过,类似的玩过多了,呵呵,G指令前面几个应该差不多,常用的多差不多,这种简易的控制器 ...

   朋友准备做焊割用,关键要操作简单

网友A:
割焊没有问题,这个编程比较麻烦,经常编程的话累死人,做专机可以。经常编程还是买好点的系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割焊没有问题,这个编程比较麻烦,经常编程的话累死人,做专机可以。经常编程还是买好点的系统吧。

有没有简单易上手的控制器可以推荐我去看看,最好一般人教几下也会编的那种,
不然机器做好给他们也不会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简单易上手的控制器可以推荐我去看看,最好一般人教几下也会编的那种,
不然机器做好给他们也不会 ...

对编程和金加工不了解的不建议搞,专业的东西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做吧。这种控制器厂家多有说明书的,但是没有基础难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