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定压70V200W的功放可以接8欧的音箱吗?谢谢。

楼主(2020-01-03):
最近手上有个QSC的204V,请问定压70V200W的功放可以接8欧的音箱吗?有点 不敢接。。。会烧吗?

网友:
定压功放的阻抗可以通过计算得出,70V·70V/200VA=24.5欧姆。70V·70V/8欧姆=612.5VA

楼主:
哦。弄到1/3音量是不是可以?

网友:
如今高保真定压功放也是采用的是OCL电路,功放里有个升压变压器,跳开升压变压器就能接8欧喇叭。另外有的功放后边就有接8欧喇叭接线柱。

网友A:
除了阻抗,请注意功率适配。
8欧的音箱,有0.5W的,有10W的,也有200W的,并不是8欧就可以任意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阻抗,请注意功率适配。
8欧的音箱,有0.5W的,有10W的,也有200W的,并不是8欧就可以任意接的。

谢谢,好象是INFINITY的8寸。。我查了下功率是10-125W,能接不 ?大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好象是INFINITY的8寸。。我查了下功率是10-125W,能接不 ?大侠。。

如果你的功放真的可以输出200W,那么这个喇叭有点勉强,8寸喇叭标125W,这水分够大的,如果功放也是同样虚标输出功率,水分达到和喇叭一样,那就没事。

楼主:
报告各位大侠,刚拿电表测量了下,电压和电流都挺低,就直接接上了,声音还行。。。这台机子在淘宝搜到1家居然卖1万3千多。。。是4声道的。。

网友:
定压输出四声道机子少见。上个图看看。

楼主:
我倒想上,好象上不了图啊。。是不是等级太低了。。

网友:
图片压缩到200k就可以上了

网友(2020-02-13):
别接,接了放炮

网友:
定压输出一般都是单声道机子,大多数用于公共广播。定压输出 四声道机子确实少见。

网友:
定压输出扩音机,常用于长距离传送,目的是为了减少线路损耗。
使用时应加装线间变压器,在线间变压器次级,接相应阻抗的喇叭。
如果,直接,接入喇叭,可能会损坏喇叭或扩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