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稳压电源

楼主(2020-01-03):
最近在本坛发现了一台稳压电源比较扎实,意欲买来改造成恒流源。可到手后一检查,虽然内部有几处断线,电压输出的各档也已经紊乱,但内部主要元件的素质还是很高的,稍做修理,还是一台很不错的电源呢!所以,放弃了改造为恒流源的打算,还是让它做稳压电源吧。大家看下,这台电源的主要元件是不是还行?

楼主:
电源的正脸

楼主:
红圈中有条线断了。正极接线柱后面的线也脱焊了。

楼主:
两块印制板上的元件都有年代了,竟然还有三只3AX31。用这种管子,制作出来的稳压电源的性能不会很好。所以决定对电路进行升级。

网友:
用LT1083:电流大:稳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块印制板上的元件都有年代了,竟然还有三只3AX31。用这种管子,制作出来的稳压电源的性能不会很好。所以 ...

感觉还是改为稳压兼限流的结构比较好,用途较广,辅助电源不够放个小变压器也有足够的空间;功率管外壳好像都是铁的,换成铜底座的功率管好些。

网友:
这电源有些年头了,凑合用也行,想改的话,如5楼的建议,单留变压器……

楼主:
对这电源进行观察,知道老电源的用料是很猛的。恁大个的散热器,双C牛也顶级棒!经测量,两只表头也准确,四只大整流二极管依然完好,分档开关接触正常,电压细调电位器也是好的,滤波电解电容个头足大,3300微法50伏,也是足容足压的。总之,这电源的基础很牢靠,老而可饭。舍弃这些,有点过于可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还是改为稳压兼限流的结构比较好,用途较广,辅助电源不够放个小变压器也有足够的空间;功率管外壳好 ...

这变压器本身自有两组辅助电源,都是交流19伏的。恰好可以用一组做上辅助电源,一组做下辅助电源。

网友B:
老式稳压电源实在。从现在工艺技术看有点落伍,其实使用并无差别。
变压器好,多档分档调节电压,压降小,调整管功耗少,发热小。大散热片,两颗大功率管,足以应付3安电流,变压器功率够的话,5安都没问题。
稍加改造,应是不错的电源。

如有电流调节更好,即使输出端短路,也不会超过设置的最大电流。
作为电源,短路保护是必须的,不知原电源采用何种保护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式稳压电源实在。从现在工艺技术看有点落伍,其实使用并无差别。
变压器好,多档分档调节电压,压降小, ...

这是改造后的电路。原电路是什么保护已经不知道了,我现在用的是限流3A保护。

楼主:
该电路用了一个镜像恒流源,一个场效应管充当的恒流源,一个双极性管及其周边组成的恒流源。这三个恒流源,充分保证了这台电源的性能优良。

楼主:
原机的上取样电阻是分档的,我也没有进行具体测量。当R1取240欧时,各档位的电压可调范围恰是标注值。

楼主:
该电路已经焊好,装入机箱。这电路,除了R1需要根据原机上取样电阻情况进行调整外,其它无可调元件。

楼主:
更正:图中两只330微法25伏电容,实际是使用的35伏。

楼主:
该电源经过改造后,性能还可。当输出电流为1.5安时,电压无跌落(用指针式万用表,无可视变化)。

楼主:
我相信,原机的性能,可能不会超过现在该机的性能。

楼主:
图中红圈中的稳压二极管,是原机的2DW234,经测量性能还可,就用上了。

楼主:
实际上,这次制作,我只添加了九只晶体管和两只330微法35V电容外,其它元件,几乎都是原来的。至于为什么要用两只330微法电容,是因为原机的两个辅助电源里面都是用的耐压25V的电解电容,我担心耐压不够。

楼主:
为了更容易看图,我特意把这个红圈里的部分交待一下:这个红圈里,是一个用于电压细调的可变电位器(1K的)和与其串联的分档可调的五只固定电阻。这图中,我只用一个可调电阻,表示了那六个元件。

楼主:
这次制作,大部分地方在心里都是明明白白的,无疑问。可单单对那只R1为什么取240欧时最恰当而不解。因为用于电压细调的电位器是1K的。在电压第一档,也就是0--6V档,上取样电阻只有那只电位器,其它的分档电阻都被短路了。既然上取样电位器是1K的,那么,我认为R1也就该是一只1K的电阻。可为什么不是这样的?

楼主:
也许,还有哪里我没有考虑到。比如,对原机上取样部分的测量不准确,或者是对其联结关系还不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上取样细调电位器是一只1K的,电位器上标着呢。

楼主:
改正原图中的一个错误:消振电容的位置画错了。正确的位置是下图:

楼主:
看似无问题的电路图,如果认真阅读,还是能够发现点缺陷的。这里,增加了一只加速电容,使电路性能更完善。

楼主:
实际安装中,那只消振电容(0.1微法63V)的位置要给予特别的重视。其上端要靠近推动管的基极,其下端具体焊接到哪里,是需要进行选择的。具体方法是,在经过认真检查都正常无误后,接通交流市电,在输出接线柱上接示波器进行观察,市波器用交流耦合,Y档位可初步先的大些。把消振电容的下端,通过一条比较短的引线,试接不同的位置,哪里效果好,就把它焊到那里。由此,可以知道,虽然是一条导线,这条导线还比较粗,但对高频来说,不同的位置,效果是不一样的。

楼主:
本次安装,示波器检查时,Y置于最小档位(每格10毫伏),输出是一条直线,也就是说,本电源不自激。

楼主:
虽然本次安装时,消振电容位置安装正确。可我在安装其它的类似电源时,这只消振电容的下端焊接位置,有时真的需要具体调整呢。甚至,为了消除自激,其下端的位置,可能距离原先认定的位置很远呢。

楼主:
实测结果出来了:用该电源给三元单体锂电池充电,调整空载电压为4V,接上锂电池后,充电电流3A,本电源的端电压竟然无跌落:用指针式万用表的10V档,指针连微微的移动都观察不到。这电源的性能还是很可以的。不是吗?

楼主:
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了:哪位坛友,能解我22楼之惑?

楼主:
这台电源的内阻到底是多少?今天清早,忍不住动用了数字万用表。把数字万用表设置为直流20V档,把表笔接到本电源的两个输出接线柱上,精确调整输出电压为4.000V。然后,用导线接负载,电流为2A,这是从本电源的电流表头读取的数据,可能不是十分精确。这时,输出电压跌落为3.998V。经过计算,本电源的内阻为0.001欧。这内阻,真的够小!我以前制作的此类电源,内阻能达到0.01欧,就已经是很满足了。与这电源比,差了一个数量级!好电源!

楼主:
自己想想,此电源的内阻如此之低,原因可能是使用了镜流源吧。以前制作的此类电源,比较放大器的负载,一般都是直接用一只电阻,最好的算是用结型场效效管模拟的恒流源,或者是用双极性晶体管组成的恒流源,从来没有用过镜流源做负载。这次制作用镜流源,竟然有惊喜!

楼主:
不然,还可能有其它原因?是不是作为基准的标准稳压二极管上端直接与本电源的负极接线柱相连接的原因?

楼主:
坛友们手里的此类稳压电源,内阻都是多少呢?

楼主:
室外纷纷扬扬的雪花飞飘,今天也心情不错,分享一下本电源这次改造部分的各功能块。希望对爱好这类电源制作的朋友有所启示。

楼主:
所谓的5V恒压源,制作好后实测只有4.7伏,我也没有更改。所谓的12毫安恒流源,实测为11.5毫安,也没有再调试。我一般地不喜欢十分精确,怕过于麻烦。其实是我也没有本事能够真正得到精确值。只要够用就好。比如我制作12V的稳压电源,从来没有一台真正地输出是12V的,不是多点就是少点,差不多就行,大约摸吧。

楼主:
请看该图。能够理解者,才能制作出取样正确的稳压电源。

楼主:
谢眉版主的鼓励。
这台电源,没有自激,输出稳定,带载能力强,是台能够实际使用的好电源。但发现一个问题:要想精确地把输出电压调整到某一指定值,还真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那只上取样电位器稍微左右移动,电压变化范围就过大,不能精确定位。如果串联一只几十欧或者100欧的精密电位器作细调,可能要好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眉版主的鼓励。
这台电源,没有自激,输出稳定,带载能力强,是台能够实际使用的好电源。但发 ...

我的稳压电源都是用多圈电位器调压,精确控制小数点后一位电压很轻松。可惜的是这个电源不能控制输出电流的大小。

网友C:
用两个电阻分别进行粗调和细调试试。或者固定电阻加波段开关粗调,电位器细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两个电阻分别进行粗调和细调试试。或者固定电阻加波段开关粗调,电位器细调。

我的这台电源,原来就是固定电阻加波段开关实现粗调,然后用电位器进行细调。但那只电位器是1K的,实际上没办法实现细调。我找到一只100欧的多圈电位器,准备与1K电位器串联起来,实现细调。

楼主:
增加了一只100欧电位器做为更细调。可以把电压调整到指定位置了。可是,不知是我的数字万用表不稳压 ,还是这电源不稳压,末位会自动增加1。也就是由标准10.000变为10.001

楼主:
用微变差值的方法,再次对该电源进行测量,其内阻为0.7至0.8毫欧。

楼主:
今天早上,再次测量这台电源的输出,依然是10.000伏,最后1位有时会变成1,有时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