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U3842是开关电源 兹兹电流声问题

楼主(2020-01-03):
兹兹电流声,用万用表笔触碰UC3842的1,2,3脚,兹兹声音更大些

不是电感和变压器的问题

有个一模一样的电路板,

已经代换了变压器,电感,UC3842,整流桥,开关管,大电容,输出滤波电容等

依然有电流声,

在负载端接一个灯泡,声音立马就消失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基本上都换完了

怎么解决呢?会是哪里的问题呢?

(有此开关电源的新品,通电没有兹兹电流声,说明此开关电源设计成熟,没有问题)

补充内容 (2020-1-4 11:21):
UC3842,7脚13.6V,8脚5.0V,说明3842应该是工作正常的

网友A:
冷地 和 热地 之间接的 电容 坏了吗?

网友B:
干扰串入IC装入铁壳再试

网友C:
负载电阻开路没?

网友D:
有地方开路,容量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地 和 热地 之间接的 电容 坏了吗?

代换了电容,依然有电流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扰串入IC装入铁壳再试

装好以后还是有兹兹声音

不是干扰

另一个相同电源没有兹兹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负载电阻开路没?

没有开路

负载电阻100欧

测量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地方开路,容量损失

没有发现虚焊的地方

会是哪里开路呢?

输出电压是正常的,也可以带负载

网友E:
如果不是变压器和线圈不良,那么就有地方打火
如果是打火,很可能是电容部位对地放电

找找电路板上有没发黑的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是变压器和线圈不良,那么就有地方打火
如果是打火,很可能是电容部位对地放电

检查过了,没有哦

并且所有电容都换过了

网友:
     有些电源为了省电,在空载时电源会进入断续模式,带载后进入连续模式,嗞嗞声就会消失。用示波器一测就知,没有示波器的可带一轻载或调高一点电压也会进入连续模式,就不会有嗞嗞声。

网友:
这个很可能是这样的,因为空载所以电源工作了一下,立刻就停了,输出电压下去了就有工作一下,于是产生了“间歇震荡”形式工作方式,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
查查3842的振荡频率以及周围的阻容元件?

网友:
我估计是负责给3842供电的那部分元件有问题。变压器中,有专门绕组,经过一个电阻和二极管整流滤波后,给3842供电,如果电阻变值或者二极管不好了,提供给3842的电源肯定不合适。要验证也容易,先烫开供电绕组一端,用一个15v或略高的外接电源,取代原来的供电给3842用,看能否正常就知道了。
   所以这样,是因为空载时,导通占空比小,元件正常时,传导到次级的能量可能够用,元件变值后,就不能维持正常工作了。有负载后,占空比变大了,也就好一点了。

网友:
有的变压器里面的线圈的问题,我去年遇到一个开关电源,用502灌进线圈里噪音就消失了;

网友:
我遇到过是tl431不良换个好了

网友:
这个吱吱声,主要查找两个方面1.3和4脚的斜坡补偿电容容量不对,或3脚对地的消隐电容从470p改为1000p
2.TL431环路的补偿极点,可以在R端和C端之间加0.1u-0.47电容,降低高端增益.这两点肯定能消除吱吱声,这个专业术语称为次斜坡震荡,反激电源常见问题。不是变压器松了,灌胶没用。

网友:
总结起来,就是环路的相位裕度不够。解决起来很简单。

网友:
加个假负载,改变阻尼也可以,就是会空耗电,降低效率。这是下下策。上上策就是解决环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