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里收来的不明物体 请老师们鉴定

楼主(2020-01-03):
一开始以为是晶振 不过这家伙好似有四个引线 而且中心的那个东西很小 不知何物 最后一图是内封物的放大图 四个柱子是芯柱 中心固定着不明物

网友:
载波机上用的。

网友:
淘宝搜索“真空管晶振”,就有大批类似的玩意。

建议 LZ 用信号源+示波器测试一下(晶振就是个类似 带通 的滤波器)

楼主:
查了查 好像是个热电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认识的东西也收,真是有收藏癖

看着稀罕嘛

网友:
是电子管晶振管,真空晶振管

网友:
看着是晶振,就是晶振...

网友:
找一只万用表量量通不通。如果是石英晶体不会通。

网友B:
看看是否与这个热敏电阻相似。可以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否与这个热敏电阻相似。可以测量。

我也认为是一种测量器件 热敏电阻或者热电偶 晶振的话晶体那么小 振荡频率会很高貌似不实用

网友:
电子管的时代晶振恐怕还没有做到这么小的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认识的东西也收,真是有收藏癖

学以致用 温故知新 。

网友:
我也有一只这样的管子,做标本收藏了,没什么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