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G27型钳表故障请师傅朋友们帮忙

楼主(2020-01-03):
各档都整常使用,就是交流电流档无反应。查不出问题着也没有办法,所以请论坛的高手以及朋友们指导一下。

网友:
这个表 先看看是不是 转换开关接触不好  拆开 看看线圈 整流电路

我原来有一个 20年前让一个电工朋友借去了 我一直也没有往回要  就是拨盘转换开关接触不好

楼主:
是这样子的吗?,转换开关这么检查,请指教还有哪些因素影响的?这位师傅。

楼主:
还请,才师傅,帮忙指教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请,才师傅,帮忙指教一下。

这个得拆开 里面什么样子 我还真不知道 因为我没有拆开 当时就是接触不好 来回搬拨盘 就可以 后来让朋友 借去了 到现在 我也没有要 这么多年过去了 应该早都没有了 吧

楼主:
查不出来,开关没问题,请师傅帮忙。

楼主:
没有实际的数据和经验,是拆了钳头线圈测一下吧和各个分流电阻

网友:
我 有这个说明书 和电路图 放到哪里了 不知道 明天我找找看

网友:
交流档各档都没反应,和开关沒关系,对照电路图查公共部分,顺着检流线圈或档位开关往下查,重点查检流线圈通不通,和电路板之间的插件是否锈蚀,还有整流二极管

楼主:
东篱师傅还请指教一下,具体说明。怎么查找,就是电流档没有反映。

网友(2020-02-14):
见图,左右两边的开关同步拨动,除了看看开关相关触点外,检查一下线圈CT,因为除了电流档外,其他档与线圈没有任何牵扯。